[软件] 为什么链接被自动指向错误的链接?Error 521

楼主(2019-07-12):
老家一个论坛,在360极速浏览器上一直正常使用,前几天突然发现被指向一个错误的链接,重新输入网址还是指向错误的链接。哪位朋友知道怎么更改。使用别的浏览器,这网站是工作正常的

网友:
dns的问题吗

楼主:
不好意思,不懂。

楼主:
我把360极速浏览器卸载重装,还是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网站用了百度云加速,很多时候是百度云的问题
你可以关闭360浏览器的加速功能试试

网友:
可能是网站cdn设置的问题,比如cdn指向的源站宕机,或者是cdn的问题。
这个页面是百度云加速提供的。
更改hosts可以跳过cdn,但要知道源站IP地址才行。

网友:
直接上图说明一下 具体的看图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