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转一个三星电视拆机帖子

楼主(2019-07-12):
屏破了,已失去维修价值。我们来榨取它最后的价值——彻底拆烂(欲哭无泪......)
一台当年售价1万多元的52寸液晶电视拆完就是这一堆垃圾。辛勤劳动,回复可见。
友友们献上烂照:
                首先外观

                下面解剖
                后盖拆开很简单,一共三块大板:电源、主控和驱动

                这是液晶面板驱动板,装在屏蔽罩里,还有散热器:

                这是主控板,接口很全的,不仅有HDMI和普通视频以及天线,还有USB和网线接口以及VGA、数字光纤音频等等:

                这是电源板,块头很大:

                这是液晶屏的型号,三星在韩国生产的原装货:

                左右两侧各有背光高压板,是相互配套的:

                这是遥控接收小板:

                这是喇叭:

                右边的高压板打开,后边这一侧的高压板主要是控制部分。

                仔细看都是一些光耦,大概是用来检测高压的电压电流什么的:

                把这高压板拆下,反过来看,是一些插座,每个插座对应一根冷阴极荧光灯管的电极,插上去即卡住:

                去掉高压板以后,金属外壳上有很多洞,每个洞对应一个灯管,可以看到灯管的电极:

                电视的左侧也有一排高压板,和右侧的高压板配合工作的,他们之间有软排线相连:

                这一侧的高压板是高压发生部分,有常见的高压变压器,一大排很壮观,每根灯管配一个高压变压器,都是独立驱动工作的:

                这是液晶面板驱动电路板,为避免干扰,装在屏蔽罩里:

                这个液晶电视是触摸控制的,没有微动开关按钮。这块长条形的小电路板就是触摸板,经检查竟然是用双面胶带固定在塑料外壳上的:

                所有的电路板都拆掉之后就剩下很干净的液晶屏了

                下面我们来拆液晶屏
                首先把外壳框架拆下:

                然后就是屏了。屏是一个组件,其实是由真正的液晶玻璃屏加背光组件构成的,用钢板做骨架组装成一个整体模块。钢板很容易拆卸,周围是用螺丝固定的:

                拆开螺丝,背光组件就可以和液晶玻璃面板分立了:

                这就是液晶玻璃面板,真正的高科技,液晶电视中最值钱的部分,可以看到玻璃已经破裂了:

                液晶面板的价格占整个电视的一大半,它却非常薄非常轻,重量大概只有整个电视的1%,就是薄薄的一层玻璃加几层塑料膜,全部的厚度不到一毫米。这个玻璃可不简单,上面用精密光刻加工技术制造了几百万个晶体管,每个晶体管控制一个像素,从而显示图像。这些晶体管是用很复杂的电路来控制的,最底层的驱动控制电路就是这些用柔性电路板连接到液晶玻璃板上的,电路板上可以看到细长条形的芯片:

                制造液晶面板需要非常高精度的设备,所以全世界只有很少的厂商能够生产,现在三星是其中最大的一家。不过三星也只是加工而已,其关键的原材料和设备都是欧美日提供的,就连那块看起来很简单的玻璃片,世界上也只有美国的康宁和日本的旭硝子能够生产。
                液晶面板边上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块柔性电路板,上面有一片细长条的驱动IC:

                这些驱动IC最后通过接口用排线接到驱动电路板:

                液晶的像素图案产生彩色的干涉图案:

                下面来拆背光组件:

                背光组件是由24根很细的冷阴极荧光灯管组成的,非常脆弱,因此整个电视承力的钢板骨架就做在背光板上。我们先拆掉塑料框架:

                然后就很简单了,背光板由灯管和均光板组成,均光板包括三层很薄的软片和一层接近2mm厚的硬板组成:

                去掉均光板,下面就是灯管了,由于是52寸的屏,灯管数量很多,而且特别长,和屏的长度一样:

                这是灯管的一头,有塑料固定架,固定架上面就安装前面拆过的高压板,利用高压板的灯管插座把灯管的一端固定住:

                灯管很长,又特别细,因此中间需要有固定夹来固定,防止振动损坏背光灯管:

                把灯管取出后,整个背光管的底部就是一层反光膜,撕开就是钢板骨架了:

                好了,全部拆完了。。。
                这个型号比较老了,还是用灯管做背光的,而不是更轻更节能的LED发光二极管。从拆解的过程看,如果背光灯管老化损坏的话换起来还是很容易的,毕竟这种大屏幕电视的空间大,比普通电脑显示器和笔记本换灯管的活动余地大多了。不过,这个电视的灯管没坏,屏坏了,只能扔掉。
                最后,一台当年售价1万多元的52寸液晶电视拆完就是这一堆垃圾:

本文来自网络,地址:http://forum.eepw.com.cn/thread/225999/1

网友:
液晶屏可以做个超大号平板灯啊

网友(2019-08-23):
现在1599买56寸的

网友:
装好卖30元。或留板子拆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