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Force] 请教威刚SP900 128G flash颗粒具体型号

楼主(2019-07-12):
共四颗,单颗32G

网友A:
宽体TSOP48,不是L95B就是8DD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宽体TSOP48,不是L95B就是8DDL

你这说了大实话里面的废话,威刚的DDL根本不是一般的DDL,95B也不是一般的95B,而是垃圾中的艾斯比,垃圾中的vip,配的自有固件的参数值和一般颗粒不一样,你用正常95B或者DDL的配置能开,但是开了也会很快死掉,现在都可以自己生成厂家固件了,你可以试试用威刚自有号段的和通用号段同型号的做个比对,通用型号的开过不是ecc猛增就是隔不了多久就掉盘。。。。现在见到VB4的威刚要么留板子要么直接闪。。。

网友:
用威刚固件更新包里的ID反查去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这说了大实话里面的废话,威刚的DDL根本不是一般的DDL,95B也不是一般的95B,而是垃圾中的艾斯比,垃圾 ...

这个是编程时间稍微长一点,然后闪存频率是100Mhz,早就研究过了,没什么好奇怪的、
而且VB4版本比VB1要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编程时间稍微长一点,然后闪存频率是100Mhz,早就研究过了,没什么好奇怪的、
而且VB4版本比VB1要 ...

你说对了一半但是没说到重点,为啥白片刚要用vb4,为啥要提升延迟,为啥还要降频,是因为威刚后期不知道从哪来了一批“特挑”版本的东芝和镁光,别家特挑都是挑好的,白片刚居然是专捡差的,威刚对固件的调校还体现在下面的配置上面,就是格式化,LBA附近那一坨平时diyer都不会注意的参数,为了保证寿命也是被优化过的。。。。。。我本身不鄙视VB4甚至收集VB4,不仅是温度低,而且配备jcne确实比VB2快点(玄学),但是白片刚确实过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编程时间稍微长一点,然后闪存频率是100Mhz,早就研究过了,没什么好奇怪的、
而且VB4版本比VB1要 ...

我同事就有以前威刚售后待过的,他给我说威刚14-16左右完全就是采购员跑路系列,返修率能把他们气得骂娘,不仅是sp900系列的,还有jmfxxx方案的,返修率高的出奇,最佳体现就是臭鱼上面坏的sf盘里面威刚比金士顿还多,而且可修复性基本为零。。。

网友:
50MB而已,要有啥用。我拆了FLASH上安国了告诉你

网友:
你试试,我还没试

网友(2020-05-17):
让我告诉你  这个就是镁光的16nm  L95B

网友:
根据ID查一下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