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问有没有那种3S锂电保护板是用5V充电的?

楼主(2019-07-12):
请问有没有那种3S锂电保护板是用5V充电的?

有点话能不能发下关键词

网友:
一般成品板是没有这功能的。如果你需要这功能,自己做一个升压型的DC-DC吧。

网友:
自行购买升压模块

网友A:
这个很常见的,很多汽车启动电池的电路板都是5V充3串锂电池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常见的,很多汽车启动电池的电路板都是5V充3串锂电池的!!!

而且价格还可以,一般10元左右一片,闲鱼上有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而且价格还可以,一般10元左右一片,闲鱼上有卖的

什么关键词

网友:
真是服了你这种人,难道要我去帮你找啊,我都说了汽车启动电池电路板了,人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