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石] 用和田玉雕刻砚台并讲解玉雕工具及过程

楼主(2019-07-12):
前面说几句哈:
1,本人非职业玉雕师,玉雕只是为了玩
2,很多坛友私信我要石头,不挑剔的我都送了,但是一开口就要白玉品质好的,要么因为嫌顺丰快递费用墨迹的,请不要再加我
3,有坛友让我出教程,玉雕我只是为了玩,产品很丑,这次出个通用教程

1楼上成品镇楼

成品很丑

正面

侧面

倒墨,和田玉油性很好,墨汁散开了

润笔

我写字也很丑,不过画画嘛,还是很丑,哈哈

next

楼主:
2楼讲故事,过程
媳妇单位聘请了省书法协会会长来教他们毛笔字,看媳妇买了一堆东西,那我也不能闲着呀,必须给她加把油。
为了更好的督促她练习,决定给她雕刻一个玉砚台。现在玉石涨价太快,一细过灯料都要按克卖了。。吐槽下
好料子用不起,决定用差点的青玉料子吧。几百元买了一块原石,让卖家给切成四方体。

切出来一块,尺寸是:75*75*50mm
这块有点大,如果全部做成砚台,我估计得一个星期了。于是我自己切下来一小块
厚度大概15mm左右

这石头太硬了,用我的小锯差不多40时钟才切下来。
玉雕其实很简单,我们只要有几样工具就能自己动手玩了。当然想要雕刻好,还是要努力学习练习的。

首先呢,玉雕要有个小横机,横机可以切,可以磨,还可以雕刻。
我现在用的是下面这款,淘宝200多。毕竟是玩,弄个专业的机器没地方放置

其次呢,要有个小台钻,用来打孔,钻石头

最后就是玉雕工具了,我常用的就是切割片,粗钢棒,磨头,钉子片,转桶,砂条等
切割片我推荐用0.3mm的,非常薄,切好料时损耗小,不心疼。

玉雕前,要构思,想要做个什么。反正我不会画画,简单画下,其他全靠临场发挥
正方形不好看,构思个树叶形状的

用油笔在石头上面打上草稿

使用切割片切出大概形状
切好的样子,走形了哈

切好后用粗钢棒出大型
上面

底部

侧面

出好大型,用台钻+转桶打孔,去除多余的石料

打孔

砸掉多余石料

再用粗钢棒打磨

接下来用到横机了,上粗钢棒继续打磨

磨呀磨,磨到内部比较平整

磨好了

临时起意,不用弯曲的树叶尾巴了,在尾部镂空下
用油笔画好多余部分

上钉子片,钉子片可以小范围切割,很稳

切割好

用小磨头打磨

继续钉子片切割多余部分,形成镂空

上细钢棒,打磨

扩好的样子

整体出来了,剩下就是处理表面粗糙地方
这时候用砂条,180目,400目,600目,800目
轮番上阵,打磨到表面细腻

打磨一遍的样子,这时我们会看到没打磨好的地方,继续轮番上阵,直到打磨表面细腻

楼主:
3楼玉雕观音镇楼收尾
经过一下午劳作,勉强能拿出手了

玉雕想玩很简单,只需要耐心就好,然后就是磨磨磨

结尾上个过灯料成品观音镇楼

本贴完,喜欢的小伙伴们点个赞

网友:
这哪是砚,就是个装墨的石碗

网友:
点个赞,要是我,就撒点墨,用毛笔砚研墨。
嘿嘿 ,时间长了 就能成砚台。

网友A:
真是好兴致,其实D一个雕刻机也花不了几百块,用浮雕方法雕刻就行了,只是少了点动手的乐趣,但是毕竟打磨这东西,石粉到处飞扬,还是挺脏的

网友:
谢谢分享,一直想玩石雕,也就折腾了会篆刻

网友:
玉石工具真不少,雕刻的损耗也大呀

网友:
比做石头花盆复杂点

网友:
估计只能在卫生间玩这个了

网友:
耐心 + 处理细节时不手抖

网友:
就是个玉碗,玉不发墨,不是做砚的好材料

网友:
这茶勺怎么拿来当砚台了?

网友:
反正我觉得太丑了。。。这是酱油碟吗?

网友:
有耐心,细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是好兴致,其实D一个雕刻机也花不了几百块,用浮雕方法雕刻就行了,只是少了点动手的乐趣,但是毕竟打磨 ...

得几千吧?

网友:
DIY的雕刻机就行了,不用买成品的,那种组装套件就六七百块

网友:
埋到土里,许多许多年后,了不得……

网友:
我还以为是喝茶的小杯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