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剁手,买了个USB冷风扇+20190708

楼主(2019-07-12):
20190708
    早7点差20起来,热上昨天剩下的果子,也不炒菜了,因为昨天到了那锅盖,

    加之,老爷子和老太太反正都办了老年乘车证了,

   于是,坐着公交到处转,给往西边家里捎去那锅盖,还有俩土豆,

   以及买的五香花生米西瓜子各扔下一半,方便没事了吃,还有四头糖醋蒜。

   所以,今天早上也不炒菜了,直接准备啃糖油饼就行了。有糖醋蒜呢

   前些天,老太太让我网上查的资料(往年都是自己掌握,自己腌制,习惯了那咸蒜的味道,

   今年弄的这个版本,可坑死我了,这一吃之下,好家伙,真甜啊,最少六个加号,

   一点咸味都没有啊,凑和吃了几瓣,不吃了,还是凑合吃花生米就着下去算了。)

   后来经过证实,这糖蒜是超市买的,不是自己弄的

    吃完了上班,到门市,也无活,好在自己有活,昨天晚上临走,老太太让我看电水壶的底座,

   说昨天做水突然砰一声,屋里就没电了,这玩意就烧了,

   我拆开一看,是棕线和黄绿线搭了,烧断黄绿线,棕线也自损八百,一拽也断了,只好将座芯和线带着,

   还有昨天老爷子等车的时候,冒着生命危险从路边树上徒手拽下的那小串灯一截,

   我先修底座心,将三根线都截断,剥开,

   然后,找了那种小的插簧,使用新买的那剥线压线钳,重新冷压,

   大家用着怎么样啊,为什么我压出来的那么难看呢,跟厂家压的不是一个段位啊,谁给个正确的压法啊。

   每次都压完后还得拿老虎钳子补一下。这么费劲我用老虎钳直接压不得了?

   压完三个套上4MM管,热缩,插上,盘起来,准备带回去换上。

   然后就开始剥老爷子捡回来的这些带线的小灯珠,都是5MM的凹面灯珠,蓝色的,

   我比较缺的就是蓝色灯珠,所以,这也是一种不错的补充,

   一钳子从灯珠侧面将上面的透明热缩套剪下一块,撕开,拽出来,剪断电线,就是一个,

   大概整出来三四十个总有吧,然后挨个的去焊锡和线头,再挨个刮锈,

   正干着呢,门口一个人影闪动,画壶的老孟进来了,

   就是我曾经说的,亦正亦邪,给钱倒是也不能说不痛快,但是有时候确实也鸡贼,

   给他先后修俩VIVO充电器的,就这位,最近一次来,就是前不久,来修个飞利浦充电剃刀,不能充电,

   是外挂个充电器的,说是修不了就不要了,当时拆开发现,胶水底下的贴片件烧了一片,不好弄,不好识别,

   所以我就没管,按常理应该修不了就直接扔我这里拆件了,

   所以,这次来就问,我说修不了了,确实没法了,他有点失望,又问那VIVO充电器修好没,

   (指的第二个,因为第一个给他换了4个件收他15¥,那次给了钱又给了个坏了小口的4电的充电宝,

   所以那次感觉既然收钱了,又要人家个充电宝也感觉有点“李逵”,

   考虑到这次可能还得落个剃须刀,也就没打算收钱)

   我拿出桌上放着的那修好的VIVO,给他,他问多少钱,我说算了吧,

   他笑笑,那占你便宜了啊,然后,说出一句足以让我心态平和的话来“那剃须刀呢?”

   我从货架子上取过那一口袋,递给他,他掂掂,笑道:“修不了就留作纪念吧,看来还得买新的啊。”

   我说:“别买JB什么PLP了,直接买个飞科啥的瞎用就得了,坏了也好修点。”

   然后送他出去,目送他离开,这样,咱就谁也不欠谁的了。

    继续清理,总算把灯珠都掰下来,然后超声波水洗,擦干,然后挨个去锈去焊锡,

   收拾完,归入仅有不到20个的蓝色各种混装(什么3和5的,圆的扁的,白发蓝,乳白蓝,兰发兰等等的小袋里)。

    以为一上午就这么过去了,进来一位,身穿什么防水的蓝绿色那种背心的高个男子,

    男的我不感兴趣,所以一般不怎么观察那么详细,这位说是一个修车子的告诉他,我这能修这玩意,所以专门找我来的,

    我一看,就是个标准的12V2a的监控电源,那种黑色的一把握的,像小鼠标的那种黑色塑料壳焖憋的充电器。

    我笑笑,说这玩意还值得修啊,他笑笑,你修修看啊,不行你就卖给我一个。

    我点头,想起那笑话,车牌00544,让车牌44944,给怼了,哈哈哈

    这玩意没有螺丝,就是硬粘的,用一字加改锥把敲打,最终打开,完美的星箭分离,

    里边一块板子,很简单,进门的电阻棕黑金金烧了,中间那小螃蟹开瓢了,跟昨天那事一样,

    这芯片型号是cy2035,查不到,但是其反面根据观察,5678是接变压器的一个脚,

    另一脚好像是正300,这说明5678是D,然后,1、2脚接地,3、4脚接光耦,这是啥玩意?

    怎么心中感觉这电路这么熟悉?跟传说中的VIP22(12)那么接近呢,

    于是,测量旁边的件,没事,找了个VIP22就上去了,

    今天,豁出破头撞金钟,干一把,换上去,补上个同样的电阻,接上保护工装,开始试机,没反应,

    担心是芯片问题,又换了一个,还是不行,所以,死心了,

    期间换第二个的时候这位出去接电话半天,回来正赶上试第二个,还是不行,我干脆拆回IC和R,给他复原,

    他说:修不了啦?我说是,毕竟这代换跟人换心肝肺一样,不是自己的肉,贴不到自己身上,

    不知道为什么,换上这种应该是一模一样的芯片,就是不能用,换了俩都不行,只能放弃了,

    他说,你有新的就给我一个,我说找找看,

    于是,打开12V电源的那个箱子,第一眼就看到前不久也不知道是会计、还是狼魂兄发来的榴莲里边,那剪了头又补个头的12V3a的电源,

    个头比较小,还带一截220插头线,我正好借机把他那坏电源的插头线掐下来跟这边接好,

    双层热缩处理这样比原来的线长半米呢,他挺高兴,我一个劲买好,说这个是我以前这个电视上的(指的墙上那15的山寨液晶)

    因为后来改了双供电,所以把插头剪了,你看这电源多秀气,这内部质量可比你这山寨货强多了,人家松下原装(指的电视,嘿嘿嘿)啊,

    所以,这质量,绝对比你原来那个好得多,参数也大了一半,你那按摩器随便用,这个也坏不了,

    他忙问多少钱,我说20就行了,这边掏出100,我说现在手里没那么多零钱找,现在都是网络支付,弄得都见不到零钱了,

    他笑笑,收起钱,微信转账20,然后,满意而归。2019年7月8日11:02:13

    11:30前后,看见门口有一位,拎着电扇进来,我还挺高兴,又来活了,

    结果一进来一看电扇就知道,祸事来了,那电扇是红白相间,台扇一个,

    正是上个月611那天换电机的那扬子电扇,那小胡子微胖的哥们说,哥们,这电扇不转了,

    也没听到什么声音啊,插头我也崴了没事,就是不转,

    我心中有些郁闷,不会吧,这批电机是给那缺德娘们买的4个其中一个,第一个给她用了,另一个给扬子用了,

    我用了那个坏了角角的那个,还有一个记不清给谁用上了,

    其中那个另一家买的2个的换出去一个给饿了么,现在就剩下一个了,怎么这么不顺呢,

    我那个,那缺德娘们家的都没事,怎么赶上他这个出问题了,

    这哥们好聊天,我跟他一边海阔天空的闲扯着,一边测着,拆开底盖的十来个螺丝,测线没事,测电机确实不通,

    唉,倒霉,只好给他换了,可是手里只有个新的了,真舍不得给他换,

    于是,点给他,今年的铜线电机涨价涨得快,买不起了,所以选的都是铝线电机,

    正规产品也不错,我选的还都是铁芯厚的,绕线就多,不容易坏,

    这一批4个,比你这个早的就有俩,最起码我用的那个就比你这个换上去的早一点,到现在也没事,

    那第一个换的,应该是五月底六月初,也没事,纳闷怎么你这个就这么不堪,难道跟这铝扇叶沉有关?

    电机也不皱啊?为了安全,不行就给你找个二手铜线电机换上,希望别再出问题了,大热天的,别老坏啊。

    他说,这玩意还不是老用,天热就空调了,天凉快点才用它呢。

    我打开箱子本打算找个后边没尾巴的遥控电扇的电机,然后换个转子替换,

    结果,一打开上面就是俩全套的电机,这都是修好的,CU电机,

    于是拿起一个就给他换上了,还紧着介绍CU电机的好,不容易坏动力强悍,

    结果换上去,线差一乍,于是挨个补了线,接好焊上,试机转了,

    装上扇叶,网罩,试机发现,3档还算快,可是二挡一档那转速明显的一落千丈啊,这啥玩意,

    当初就没发现,好在这哥们不挑那个,说就用3档就行,这给我解围了,

    我们聊了很多,各自倾吐生活的艰辛和买卖不好干,

    所以,最终换好交付,他问我给多少钱,我说算了吧,怎么说才不到一个月

   (电机上我写着0611,差三天不到一个月,按他取走的时间还得往后推两天那就差五天了,怎么好意思要钱呢,算了吧)

    他有些不好意思,说那可真不太得啊,没事,有活咱就找你来,你是个实在人,生意会越来越好的。

    凡事想开点,别着急生气,顺其自然好了。我目送他离开,回来。这就已经快中午了,2019年7月8日12:06:15

    下午3点半来门市,也无活,4点40左右,来一男子,个不高,人不胖,穿浅色带条纹的半袖背心,

    在门口朝里看看,推门进来,进来就说,看着说话有点紧张,抓不住重点,有点语言凌乱,

    大体意思知道了,是说一个四灯锅,有一路灯亮不加热,我一听,就知道,这是名酒,

    这种毛病就两处,不是开关质量问题,就是加热环断了。

   基本上后者可能性很大,不用拆就知道。

   但是,人家来找咱论证,不打开看看也确实有点那啥,明知道没有钱图,也得看看,赌一把运气,万一是开关的事呢,

   结果打开一测三环,果然,一个800W坏了,就是那双控的那路,也就是1,2,

   因为这两个开关一个是直接,一个是保温,都关联着第一个加热圈,它断了,

   我说了,他还不太相信,还说你换个开关试试,我说换了有嘛用啊,不是开关的事,是你加热环坏了,这个没治,

   并且给他测了一下开关,滴的响,他说,坏了,换开关吧,(你缺心眼吧?)

   我又腾出手指关了开关,不叫唤了,我说这个多好啊,没毛病,就是加热环坏了,别想了,有1300用也可以了

   他有点失望,我给扣盖,他一个劲作揖道谢,走了。2019年7月8日17:00:52

网友:
沙了个发的

楼主:
   这种USB冷风扇,在电视购物上报价199,马云家从最初的99,到49,后来到39,我估计价格不会再有多大变动了,一直对其感觉好奇,想试一把。看看怎么样,39就39一咬牙一跺脚,放了个P,拍下了,几天后到手,还行,5V的12方的暴风,电流最大1.5a可以了。加点水,还真大夏天的能看见水雾,果然吹到风口的风有了凉意,这其实是错觉,不是风扇制冷了,而是水汽到了手臂上,蒸发带走热量,感觉凉快了,而真正的空调是强制将蒸发器上的冷吹到你身上,所以,作用原理不同,效果各异,就是个玩具,测试其工作电流,三挡分别为,H=1.48A,M=1A,L=0.6A。总体感觉,这玩意,比没有强。确实不值那么多

网友A:
电路图画的真规矩,+10分

网友B:
北方倒是可以当加湿器用

网友C:
哈哈 玩儿电子的被电子智商检测器骗了

网友D:
养成习惯了 先拉到底 签到 再回去读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画的真规矩,+10分

应该有电子电工等专业的辅导,我零几年的时候也想学复制电路板有关的,可惜2010年后被分到印刷技校,2015年后无纸化办公,导致各种书本印刷厂慢慢没了,要是有电路板印刷和设计更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北方倒是可以当加湿器用

抬头看了看  湿度74%

网友F:
一天的收入还不够买个小风扇

网友:
就是个可以加水的风扇,有材料自己都可以做

网友:
客户1、老孟,两不相欠。
客户2、不是妹子,修12V2A充电头,配不上炸了的芯片,另外卖给别的给他,收入20.
客户3、电扇保修,老哥遇到了烂电机,白折腾进去一个。
客户4、检测锅,证实不是开关故障,白丸一场。

今天赚到钱,都填电机的窟窿里,问问卖电机的,能保修不!

老哥这电路图画得横平竖直,八面见线,真有功底啊。

水雾风扇,在干热地区,使用效果非常好,虽然室内温度没降低,但是体感温度下降显著。不过,今天入伏了,以后就没有干热,都是湿热了。用它给房间增加湿度,体感温度会更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画的真规矩,+10分

见笑,看见个电源板,总想把它剖析出来便于理解,当然,太复杂的除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北方倒是可以当加湿器用

还行,一会桌面上就明显一大滩水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 玩儿电子的被电子智商检测器骗了

也算不上失手,感觉这玩意,有3挡电机转速控制,好像还有超声波雾化孔,一倒上水就会有轻微的雾化的嘶嘶声,这个估计多数人都没注意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养成习惯了 先拉到底 签到 再回去读

好主意。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有电子电工等专业的辅导,我零几年的时候也想学复制电路板有关的,可惜2010年后被分到印刷技校,2015 ...

其实,同样一个电路,不同人剖析出来都会完全不同的样子,尽管都对,如果不注意标准电路的布局,一味的闭门造车,画出来的图可能就很让人费解,所以,经常看人家类似产品的电路图,从中得到启发,电源怎么进的,输出怎么接的,各部分怎么布局好看,怎么画尽量避免线条的交叉(因为交叉和交叉并连接有时候很容易在画的时候忽略,而成图后再补连接点,就可能漏画或者多画,画错,如果不是对电路结构很了解,即使出现这种错误也看不出来,当年剖析的电路图,很多就存在常识性错误,直到这两年誊到电脑里画成SCH并转成JPG,尽管有些错误自己看出来,并且在图中纠正,仍有有心的坛友给指出错误,看来,闭门造车是不行的,还得精益求精,细心再细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抬头看了看  湿度74%

再制造点湿度,就可以弄个盆接水滴洗澡啦,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天的收入还不够买个小风扇

哈哈哈哈,所以买的时候咬牙跺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