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继上次更换Thinkpad开关 这次换Dell开机按键

楼主(2019-07-12):
朋友拿来一款轻薄款Dell笔记本,说是不开机,插电流表待机正常按开关不触发迅速拆机,这款机器充电头易坏,连接键盘的开关也容易坏,
正反照没来得及拍,背面几颗螺丝拆掉就OK,后盖直接取下,随手拔掉电池

断电断电断电,,
切忌带电操作,,,,,,,,,
设计很简洁,散热这个铜管,有点细,
因为这款机器开关是通病,之前遇到过所以直接插电,滑笔开机(自创的名词,)这款型号暂时没找到图纸,更换开关也不需要图纸
因为笔记本开机的原理就是开关脚有小电流的3.3V待机电压,当按下开关再弹起的这个动作(H-L-H高低高信号)被EC识别到后就会通知南桥
上电开机,说的很简单,其实有很多待机的条件,不触发需要逐一确认。实际确认这个本子就是开关坏,因为已经滑笔开亮了,
因为开关和键盘是一体的,不想花大价钱可以尝试着单独单换开关,除非连C壳一体的不然更换键盘也是大工程
那么知道了原理就简单了,
下面就是具体的操作了,主要是心细,没啥技术含量。
首先就是拆掉主板,翘起开关的位置。注意不要硬掰,这里C壳和键盘的贴合全是塑料烫在一起的,

因为已经确认过是开关的问题,那么就直接用刀割掉

下面就是作案工具了。。。漆包线+薄膜开关,这种按上去可能chick感不如原厂,介意的可以更换C壳一整套

然后就是在一端焊接飞线。一端固定接地就OK

嗯,不算完美也不可能和原厂一样完美,而且装完高度问题,总之就是省钱省事快捷的维修方式吧。

然后就是飞线的另一端焊接在键盘的conn接口。当然拆机之前已经确认开机脚位,虽然没有电路图,
其实找开机脚很简单,
万用表打到蜂鸣档,红表笔接地,黑表笔划过可能是开机脚的conn接口,一般接口定义都是3.3V,LID_SW#,PWR_BTN,,,,
各个厂家设计不一样,脚位也不同,总之划过去没啥事。已经确认是从左数过去第4脚

接下来就是飞线到接口

来个细节放大图

上图这个芯片winbond标识的就是BIOS芯片,,,

当然复原这个键盘开关也要用烙铁把塑料烫回去,如果固定不住的话可以考虑用哥俩好固定
然后就是开机测试,,妥妥的开机。安能辨我是杂牌,,,

chick回弹一般般,毕竟省钱第一位嘛。。。

网友A:
将那个锅仔片氧化清理干净能不能达到同样的效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那个锅仔片氧化清理干净能不能达到同样的效果啊。

估计也行,毕竟不是自己用,怕返修,干脆直接换掉

网友:
飞线大法用得好。

网友:
又遇到一个飞线大神!

网友:
原机开关,坏的原因是什么?锅片接触不良?

网友:
我现在在学电源模块

网友(2019-10-22):
厉害了,学习了。原来飞线这么厉害

网友B(2020-07-08):
薄膜开关是多大的啊?我昨天刚好也遇到了5460开关不开机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薄膜开关是多大的啊?我昨天刚好也遇到了5460开关不开机的问题。

原位飞线不好吗?要引那么长线?

网友:
原位飞线不好吗?要引那么长线?进液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