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出现精斑现象的显示器还能维修好吗?

楼主(2019-07-12):
请问各位大神,此液晶显示器还有维修的价值吗?
有图有真相:
AOC 23寸

网友:
导光膜变质了吧。

网友:
哇塞!你咋弄进去的!

网友:
年轻人,以后看A片,不要对着电脑撸。

网友A:
看着好像是受潮引起的,漏液不是这个现象~

网友:
"精斑",有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好像是受潮引起的,漏液不是这个现象~

楼主不是说了嘛,是精斑,可能看视频的时候太激动了。

网友:
楼主你都干了些什么

网友:
在显示器上部发现,看来楼主射程不错

网友:
应该还可以抢救一下,看起来屏是好的,应该是背光的问题。
话说年轻人,以后注意点

楼主:
你们啊正经一点

网友:
电脑yy了,控制不住有点上头

网友B:
跑题了跑题了,什么原因?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
这个不好办,面板内部问题,可能道光版进入水汽了

网友:
哇草,这年轻人!

网友:
你这禽兽啊,连显示器都不放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跑题了跑题了,什么原因?有什么办法解决?

手摸白斑处平整不?有皱纹的话是表面的偏光膜老化了,好办。否的话,等大婶解答吧。

网友:
精斑 一般是在某些犯罪犯罪现场需要认真对待的东西。

网友:
同情一下楼主,握个爪,俺的老显示器最近也出这个问题了,07年买的宏基AW1916,用到现在已经超过12年了,期间出过两个问题,一是用了三年多时,面板开关板的轻触氧化失效,一直懒得拆,对付着用。二是用到15年时,滤波电解爆浆了,不得不拆修,然后再顺手把故障1的开关也给换掉了,然后就是用到最近,也出光斑了

楼主的显示器MS比我的还要严重,难道比我的这个还要老?我这个都服役12年了,每天超过8小时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摸白斑处平整不?有皱纹的话是表面的偏光膜老化了,好办。否的话,等大婶解答吧。 ...

我有一个中间发白,用了11年了。应该偏光膜问题,怎么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