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AIWA爱华HS-J150随身听磁头转换开关拆解清理

楼主(2019-07-12):
机器正面

机器正面

机器正面方方正正,时间停留在拍照的那一刻。此机器可以说是维修了很久了,一开始偏音严重,右声道没有声音,后来把电容全换了也没好用,最后发现是磁头偏置,其实就一个贴片电容坏掉了。

机器背面

机器背面

机器背面大写的AIWA,一排排英文。

机器上面

机器上面

上面拆开后

上面拆开后

拆开上盖后可以看到磁头转换开关已经被我折腾很多次了,故障现象是听磁带逆时针转动时,有风呼啸声音,就好像麦克风被风吹一样,有时候一点声音都没有。其我在这方面也是个小白,不了解这个转换开关氧化会有如此结果,一开始喷了些WD40,效果也不是很好,我也是懒,没爱拆开弄,今天晚上突然又不好用了,这才开始处理的,工具只有一个镊子,一把螺丝刀,一个放大镜,很多工具都在另一个家里。

拆掉的上壳

拆掉的上壳

拆开的上盖

开关下部

开关下部

可以看到触点也还好,基本没有氧化,就是表面有些脏

开关上部

开关上部

这里的触片有一个很松,右上角,用镊子捏住,夹紧了点,不好弄,都清理了一遍,这开关淘宝也没找到有卖的,即使有卖的焊接也是费劲,还是因为懒啊。

装好合拍一下

装好合拍一下

最后全家福合照,磁带是我小时候,父亲买的应该有接近30年了,当初里面录的新白娘子传奇的歌曲,电视热播时候录的,用的是上海美多6941录音机录的,保存了这么多年,如今磁带与录音机还在,父亲却早已离去,回忆总是美好的,却又那么遥不可及,第一次发帖,希望多多包涵。

网友A:
爱华这种排线磁头的机器最好不要那个开关,然后改成粗同轴线飞短线,效果会好不少,低端系列都没做过屏蔽设计,高端有些是排线外边包了铜箔的,自己DIY用同轴线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爱华这种排线磁头的机器最好不要那个开关,然后改成粗同轴线飞短线,效果会好不少,低端系列都没做过屏蔽设 ...

您好,改了那种您说的同轴线还能支持自动返带吗?

网友(2019-11-23):
满满的回忆。。。

网友:
美好的回忆啊,做工很好的随身听

网友:
老机子  电容最好全换掉

楼主(2020-01-15):
电容全部换掉了

网友:
没看到内部图啊~

楼主(2020-03-29):
只清理开关,不用拆开里面,改天补发几张内部图

网友:
现在很少有人关注磁带机了,我是80后,从小就玩磁带机长大的,当时也就玩个磁带机收音机什么的,玩坏了好多个,现在大了,满满的情怀,人老了就开始怀旧了,开始逐渐把小时候搞坏的磁带机一个个修好,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看了你的帖子,很亲切。很感慨!

网友:
这机器当年要不少钱呀。

网友B(2021-05-05):
我7/8年前收了一台J150,成色还行,但是完全不通电,不知如何下手,知道的朋友麻烦说说,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7/8年前收了一台J150,成色还行,但是完全不通电,不知如何下手,知道的朋友麻烦说说,非常感谢。 ...

机器电容基本都不行了。先换电容清洗主板,看看有没有腐蚀的地方

网友(2022-07-21):
我的一台和楼主一样,有时候没有声音,有时候有,一直查不到啥原因,怀疑就是那个开关问题。

网友:
问下楼主,最后你换的是哪个贴片电容解决了磁头偏置?

网友:
问下楼主,最后是换了哪个电容解决了问题???

网友:
这个转换开关很好焊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