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废品站70块钱收了台电脑

楼主(2019-07-12):
昨天下午去废品站看到的 晚上激动得睡不着 第二天一大早就迫不及待的出门了到那确认了下是不是七十 就直接交钱 然后把电源卸下来就带回家了(为什么卸电源?我看到了电脑的被动PFC是纸皮的果断拆了)
回家路上 等红绿灯时

找了个地方细看电脑 机箱变形很严重

到家后 激动啊 终于有一台台式机了(散热器为什么没安在CPU上?路上让我拆了下来 检查了下CPU针脚)

凄惨虹的主板

内存条 金士泰 4G 1333(激动到手抖 拍糊了好多)

机箱底部有一个保修贴

易碎贴

拍照记住下跳线

将主板拆下

背面

标签(看见上面写着的H81没 我惊了)

这个叫啥 不知道

看看这灰

这变形的

其中一边的盖板也是

硬盘 不出我所料 500G的 (怎么说哪怕250G的也不亏)

易碎贴的日期都是17年 这电脑很新啊

主板就不水洗了(水洗害人【滑稽】)

这是CPU槽 针脚整整齐齐

这是CPU 成色新新

背面也是如此

内存条 (简单用刷子扫了一下)

易碎贴(也是17年的)

这里这个小角有铜锈 不知道哪来的

接好东西准备测试(注意主板底部绝缘 别短路喽)

电源是上一次废品站十块钱收的 240W

一通电 能进BIOS 因为没装散热器 就马上关了(能亮 当时兴奋的一批)

这是简单用水冲了一下的散热器

这是买CPU送的破烂硅脂

抹上(硅油很多 很稀)

装好

开机!鼠标灯亮了

没有键盘 只能干等着倒计时结束

进系统中·····

开机速度 还行吧

CPU和内存条都没错

硬盘里没什么东西 很空

美滋滋

上一次捡的两根2G内存条有一个不能用

变成6G了

就这条 掉了3颗电容 虽然随便找了几颗焊了上去

接着测试上一次5块钱收的影驰720

这一次开机就出现了这个

等一会就进系统了

途中发现USB口有一个大秘密 你们看这两组USB接口有什么不同(帖子末尾有答案)

鲁大师

不跑不是中国人系列

720显卡有毛病 散热风扇不转了 HDMI输出我更新了驱动就花屏

机箱也晾好了(机箱比较干净 清洗的时候没费多少劲)

装上主板

装上前面板

接好跳线

成果

解答 这板子居然带USB3.0的接口 !怎么说有3.0的都不是上古主板吧!(因为接口不是蓝的 在废品站都没仔细看 血赚!)

折腾完了 中午又去电影院看看电影 安逸~

肥宅真好

网友:
恭喜恭喜。不过既然付了钱,电源当然是带回来啊,哪怕再垃圾也可以留着拆件用啊

网友:
不错,70块钱很值得,主板CPU内存都两三百了

网友:
恭喜楼主!怎么算都是赚了。一块硬盘就回本富富有余了。

网友:
昨天不是说60吗?今天去了个电源,应该再少10块的

网友:
5针的是usb 3.0

网友:
这个值了,H81还是使用中,速度还是可以的

网友:
看来我80拿的I3 2120和H61给高了

网友:
7系列及以上全部有原生USB3.0,所以8系列有USB3.0,不奇怪、

某些6系比如P67 Q67也有原生USB3.0,SATA3接口、
七彩虹H81这板子比较低端,2+1相供电说真的只能点亮60w以下的U,跟1820绝配,而且g1820说实话没有比这U更低的U了...

建议把G1820置换成E3 V3之类的,比如E3 1230V3 或者E3 1225L V3,性能提升几个档,配个固态,可以战三年,爽歪歪

网友:
建议楼主把500GB机械硬盘换成固态硬盘,那速度比机械还要快

网友:
加个ssd有质的飞跃

网友:
可以啊!去废品站看到好电脑

网友:
2017年的机器,楼主赚大了

网友:
建议U盘下一个数据恢复软件,看看有没有什么门

网友:
这么好,赚大了

网友:
线屏好评

不知说什么凑字数

网友:
你赚大发了

网友:
向你学习。多学习些电脑的知识。才能变废为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