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求助各位大神

楼主(2019-07-12):
我的车是17款的科雷傲,前几天早晨打火以后,音响突然不响了,到下午的时候又好了,过了几天又不响了,调大音量喇叭出来的声音小,问下各位老师,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安卓?软件问题吧!这个没实体电位器,你也没的动手修的地方

网友:
你这个太复杂了 玩不了 找音响专修吧

网友:
先系统完全复位,再联系车商看看有没有最新的系统升级,有的话升级。还是有问题就找车机后面的排线有没有松动。再顺便检查下喇叭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