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这个长城电源cpu电压功率问题

楼主(2019-07-13):
上面标的cpu12v电流,是不是指最大只能提供8A的电流给CPU,也就是最大只能用95W的cpu?
旁边还有个12v 11a是什么意思,这个电流会给cpu供电吗?

网友:
那是给显卡的。

楼主:
这两组电流是共用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两组电流是共用的吗?

好比厕所分男女,当然不共用,要不分双路干什么。

网友B:
电脑的功率真搞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比厕所分男女,当然不共用,要不分双路干什么。

那这个电源用100w的cpu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的功率真搞不懂。。。。。

确实,第一次注意电源,还搞不太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个电源用100w的cpu可以吗

你什么U达100W:sweat: 不超频很难到100W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什么U达100W 不超频很难到100W

95w的很多啊

网友A:
TDP不是功耗,你这电源跟同时代产品很难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TDP不是功耗,你这电源跟同时代产品很难达到。

TDP应该是cpu峰值功率吧?
看看下图这个电源电压算正常吗

楼主:
个事仅主板设置里面的电压图,5v电压好像有点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