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要什么机箱?纸盒子多好用 ——活着就是折腾

楼主(2019-07-13):
手上有个D2550 1U软路由挂了,搞了一块D2550小主板用来对比测电路,顺便折腾一下给它安个家

这板子挺好,工业主机拆机,各种跳线很多,无风扇设计,带PCIE1X,一个MINIPCIE/MSATA双功能插槽,千兆网卡,4USB,唯独供电方式是20针的不太方便。
好在手上破烂多,找出一块储备的品牌机拆机DC转20针电源板,找了个盒子比划一下,空间刚好。用来比划位置的硬盘是收藏的上古神器富士通8G PATA硬盘

接下来就是比划位置划洞。开始是用打印机按比例打印,后来发现不透明不好搞,又用透明塑料片正面描摹后反面再画一次印到纸盒上。可惜手残划出来的不整齐,想用曲线锯又怕把纸盒弄坏,diy一个3D激光浮雕机的心都有了,材料积攒了一半了。

挖完主板IO,考虑到硬盘散热问题,又挖了2个洞安装风扇,供电从cpufan走。所有洞挖完后用502胶水过一次切口,增加切口强度

盖上盒子看下,还好没出大的纰漏,能用

安装主板,洞挖的虽丑但是还是很准的,2个风扇一个对着cpu散热下吹,一个从硬盘附近外吸。另外还切了片铁片折弯上螺丝固定主板

主板和电源固定好后,准备固定硬盘,考虑到缓冲,用厚泡棉胶在纸盒底部粘了一层

硬盘固定就简单了,用窄泡棉胶粘到2个侧边和正面

主板IO及DC供电口,顺便拍了下minipcie/msata切换跳线

接下来安装风扇,考虑防尘和安全,风扇和纸盒之间加了层纱网

不喜欢上电自动开机,BIOS改了正常模式,还需要做power开关,指示灯本来准备做的后来想想还是不要光污染了。

开关找了个省事的位置,USB上方,直接戳4个洞,开关脚做固定用。

插上power跳线,开关背面热熔胶加固。

完工,开机,准备装系统

截了个CPU-Z检测图

纠结了半天最终装了个WIN7 64位旗舰版毛子精简版,做个下载机+文件服务器。还成,但是玩具太多基本用不上它,还是吃灰的命。以后有需要可以加块PCIE网卡做软路由,或者装个黑裙啥的。

网友:
要什么散热片,萝卜多好。

网友:
活着你怎么折腾都行,死了就别再折腾了,玩笑!

网友A:
请问IO位置怎么确认的,介绍一下,我有个板子没有挡板,想学习下

网友B:
不上机箱,不考虑电磁辐射隔离么?

网友:
这风扇好像是暴力风扇啊,不怕吵人吗?

网友:
纸板、泡棉、灰尘,长时间高压静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上机箱,不考虑电磁辐射隔离么?

这能有几个电磁辐射,相比之下阳光和来自太空的辐射小得多的多

网友:
找个铁合也好啊

网友:
DIY最难找的就是盒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IO位置怎么确认的,介绍一下,我有个板子没有挡板,想学习下

板子先放进去,IO口顶住盒子,然后用铅笔在里面画出大概轮廓,剩下的靠你眼力了

网友:
软路由不搞双网口的?

网友:
IDE接口的硬盘也能接上用?

网友:
这个发挥的不错嘛,徒手开孔太考研水平

网友:
diy的典范,学习了

网友:
我在淘宝买了两个国光小机箱,10*2+10邮费,缺点是没后挡板以及前置面板的audio不会跳线;
其他跳线如开机、重启、硬盘指示灯、电源指示灯都能用,硬盘拿了两个螺丝锁在了底部的散热孔,挺稳的;
下一步看看散热行不行,不行的话加个风扇,侧面板有防尘网盖住的方形口

网友C:
用这个板
再电焊,螺母
大家觉得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这个板
再电焊,螺母
大家觉得怎么样

用易拉罐剪就行了

网友:
这个散热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