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机掉出个零件

楼主(2019-07-13):
给电脑加内存条,结果掉出个零件,电脑没有问题可以运行。有大佬知道这是什么吗

网友:
是笔记本电脑吗?
看上去像背壳螺丝的防脱落卡子或固定螺柱。

网友:
应该是品牌台式机吧?!这个应该是硬盘固定螺丝上的防震脚。没啥大问题。继续用!

网友:
不知道多大 看样子可能是螺丝垫  也可能是摄像头镜头前面的防尘罩子

网友(2020-07-08):
希望没事就好了

网友:
多出来一个,没事,再拆多次,就可以多的一台电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