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两款车库遥控,一个滚动码,一个固定码。

楼主(2019-07-13):
配遥控钥匙,拆开看看什么类型的,这款遥控编码芯片为HCS301,是滚动码的、

楼主:
配遥控钥匙,拆开看看什么类型的,这款遥控为1527为固定码编码芯片。

Keeloq技术是一种复杂的非线性加密算法,经它加密后的码称为滚动码,它的特点是保密性好、难以破译。Microchip公司以Keeloq技术为基础开发了滚动编码系列芯片,HCS301只是其中一款.
滚动码与固定码芯片比较
传统的固定编码芯片是基于单向传输的安全系统。只能提供有限的保护,因为这种系统的
保密性是靠提高代码的长度来实现的,而代码的长度是有限的,因而只能得到有限的代码组合,
用空中捕捉和扫描跟踪的办法就很容易得到代码,这样就被非法用户擅自使用。而如果采用Ke
eloq滚动码技术,由于在传输代码之前用滚动码加密算法对原始代码进行非线性加密,从而产
生高度保密的滚动码,使得每次传输的代码都是唯一的,绝不重复,从而使捕捉和扫描跟踪的
手段都难以凑效。
参考文库:https://wenku.baidu.com/view/1d944900581b6bd97f19ea8d.html

网友A:
滚码技术也有点老了

网友B:
居然没看见PCB上的天线

网友C:
什么意思?一个车库门,这两个遥控器都能用?
那么这个门的安全性就由最低的那个决定,水桶短板效应。

网友:
能防君子,防不了小人

网友:
看着不错,求包邮赠送倒贴。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滚码技术也有点老了

是,复制五组就可以。     理论上三组就够,为了防止追码多一组最好。

网友:
滚码加声表可以

网友E:
有个滚动码的遥控器坏了,不知道可以买个空白的回来配吗?

网友:
有独立车库的是土豪呀

网友:
谢谢分享。。。。滚动编码,比静态编码安全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意思?一个车库门,这两个遥控器都能用?
那么这个门的安全性就由最低的那个决定,水桶短板效应。 ...

不是一个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个滚动码的遥控器坏了,不知道可以买个空白的回来配吗?

可以互相配的,也可以与主机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居然没看见PCB上的天线

做到pcb板上了没细照。

网友:
滚动码相对固定码还是好不少。

网友(2020-04-30):
引用 网友D:
是,复制五组就可以。     理论上三组就够,为了防止追码多一组最好。

目前有什么比滚动码安全的遥控编码吗?一直以为滚动码已经很优秀很难破解了。

网友:
车库门长时间停电,或者电机坏了怎么办?

网友:
第一眼把白色电池看成保险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