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安装系统出现问题:文件或目录损坏且无法读取

楼主(2019-07-13):
如题,求解

试过很多方法都不行

网友A:
有些品牌机不要用GHOST,用原版安装盘镜像,对于有些老机器不一定支持Win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品牌机不要用GHOST,用原版安装盘镜像,对于有些老机器不一定支持Win10

是原版的

网友:
重新下载一个,这个文件损坏了

网友:
原版安装根本不是这样的,至少安装程序不是这样的。
你用原版的setup试试。

网友:
你没格式化C盘吧.

楼主:
楼上的方法,我都试过了,原版只有文件或目录损坏且无法读取,就用老毛桃装了,拍了个路径

镜像也换过了,从微软官网和msdn试过,没用p2p,直接浏览器下的

网友B:
检查硬盘是否有坏道?

网友C:
固态硬盘?是不是写入量太多了颗粒不行了

网友D:
使用原版,硬盘安装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固态硬盘?是不是写入量太多了颗粒不行了

新的。:z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使用原版,硬盘安装试试

是原版,如何硬盘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硬盘是否有坏道?

新的盘,应该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pe的问题感觉,换一个pe和还原软件看一下

网友:
分区格式是否正确?或Pe软件换一种看。

网友B:
你是把镜像文件拷贝到硬盘上安装的还是直接用U盘安装的?用MD5校验过么?

网友E:
下载原版镜像,用UltraISO制作U盘,安装!

网友:
如果是台式机的话还要检查一下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把镜像文件拷贝到硬盘上安装的还是直接用U盘安装的?用MD5校验过么?

md5、sh1都是通过的,其他电脑也能装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下载原版镜像,用UltraISO制作U盘,安装!

试过,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