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三路输出电源板

楼主(2019-07-13):
三路输出电源板-----几年前从一个电脑外设(不知怎么称呼,笔记本大小的铁盒后面有很多接口,里面没有CPU、内存、硬盘、软盘)上拆的。。。。。。

三路输出电源板

另一边

高压部分

输入接口 2P插座(公头)

整流桥堆

共模电感

大滤波电解电容

稳压管DZ2

电源管K1118

电源管K1118简介

开关变压器

开关变压器

开关变压器型号及输入输出

开关变压器底下空间利用

电源管理芯片SK-8085-----查不到资料

六脚光耦PC111

六脚光耦PC111简介

三端稳压AN1431T

三端稳压AN1431T简介

低压输出部分

可控硅----看不清型号

拆下来

拆下后--带塑料保护套

与保护套分离

可控硅BT151-500R

可控硅简介

可控硅归位焊点

局部

冷热地线连接电容---冷端电容C14

冷热地线连接电容---热端电容C2

5V整流二极管两个并联

台湾生产

输出端子6P插座(公头)

输出电容、电感等等

电路板背面

厂家品牌标记

二十多年了,焊点还亮金金

电路图---DZ1画错---对不起。
DZ1更正图

完!谢谢观看。

网友A:
铁盒子应该叫工控机?

网友B:
看着不错,求包邮赠送倒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铁盒子应该叫工控机?

感谢鼓励和解疑答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不错,求包邮赠送倒贴。

感谢鼓励,电源板做工确实不错。。。。。。

网友C:
这电源有20年了?20年前就这么厉害了,差距啊

网友D:
当年的拓展坞…应该是很老的那种了,笔记本上有个专用接口接上去的

网友E:
谢谢分享。。。。认真发贴,原理图好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年的拓展坞…应该是很老的那种了,笔记本上有个专用接口接上去的

感谢解疑答惑。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认真发贴,原理图好评!

感谢鼓励,还需努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电源有20年了?20年前就这么厉害了,差距啊

老咚咚做工不错。

网友F:
真材实料 tw电子科技还是不错的。

网友G:
有大神能帮忙介绍一下这个输出位置的可控硅的作用吗?看到过类似的应用,但是不了解这样做的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真材实料 tw电子科技还是不错的。

当年的四小龙。。。。。。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大神能帮忙介绍一下这个输出位置的可控硅的作用吗?看到过类似的应用,但是不了解这样做的目的 ...

首先感谢你的提问,发现DZ1稳压管画的错误,引以为戒。。。。。。。
万能的互联网找到相关内容,不知可否。。。。。。

网友G: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你的提问,发现DZ1稳压管画的错误,引以为戒。。。。。。。
万能的互联网找到相关内容,不知可否 ...

自己爬的图和这个类似,作用分析的也差不多,但是一直不敢确信会有这样的“自杀”式保护,但是想想压敏电阻和保险丝的配合在电源中的应用,也没有什么不可以。感谢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G:
自己爬的图和这个类似,作用分析的也差不多,但是一直不敢确信会有这样的“自杀”式保护,但是想想压敏电 ...

互相学习,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