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X拆解』拆改一个山寨天线路由器腾达W304RV3

楼主(2019-07-13):
『X拆解』拆改一个山寨天线路由器腾达W304RV3
某天朋友来了一个腾达路由器给我。我也不知道为啥要拿给我。
三天线真的狠霸气,真的很霸气。。只是这霸气,没有外露

腾达一贯风格,外形就是很奇特,不知道怎么说的奇特。

背面两个挂孔和多个麻点散热孔

找了一个TP LINK的电源,结果还插不进去。

废了九牛一毛的劲,掰断数个卡扣的下场,拆开了

偌大的板子,静静躺在壳子里

博通的CPU,发热大户居然不用散热器?

好像是内存

背面略简洁

拆下电源口,实在搞不懂为何不能通用,芯太粗?

换上通用DC母口

TP的电源,因为放在单位用,打算用烂点的线

因为木有头,借了一个剪线DC头

完美插入

可以运行,只不过作为桥接,真是烂的一比啊。

丢着吃灰去了。

网友:
没了?飞黄腾达都有山寨。。。。。。

网友:
这外壳颜色,真的山寨

网友:
这货一点不山寨,博通也不是山寨芯片,况且她貌似还有两个pa

网友:
这个品牌还有山寨货?

网友:
天线是山寨的?

网友:
腾达还真有这型号的路由器

网友:
我的腾达300,用了4年,今年光荣的退休了,

网友:
腾达的还可以

网友:
是我电脑问题吗?图呢

楼主:
说是山寨,因为那么大的壳子里装那么小的板子,对于我的定义来说就是山寨啦。然后非要弄个奇葩DC孔,还不通用,真的是惨无人道。。

网友:
祖传5357  并不浪得虚名

网友:
这款可以刷其他系统腾达固件,有客户端+ap模式,设置客户端+ap有线能跑满百兆,不需要ap可以关掉无线,只用客户端

网友:
攒了一袋子路由没地方消精~

网友:
底壳的屎黄色真难看

网友:
刷成腾达nh326.W3000r或者n300V1,中继还是不错的

网友:
谢谢分享。。。。从里到外,一股浓浓的山寨味。。。。。

网友(2020-03-29):
瞎掰,的确是腾达,只不过是缩水了,lan口减少一个,板子尺寸减小,电源接口还是2.5的接口,只不过不好用,很多电源插不进去

网友(2020-06-24):
缩水主板,那么大空间就一个小板子山寨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