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注册数码之家2周年,拆个国产手持数字表王——贵三厂的GS-DT890c

楼主(2019-07-13):
7月13日,注册数码之家2周年了,刚查了一下,记错了,是7月3日注册的,2年了,在这里学到不少姿势,结识不少砖家,大婶子,还收获了不少神器,
啥也不说了,此处省略三个字,哪三个字呢?小损样说了——我爱你呗!
我去,错,是——感谢你!

2年走来,感觉这个家似乎有点不像以前那么热闹了,大家都有点行色匆匆的感觉!
也许是我们的心态变了,不像以前看什么都那么新鲜了,
唉,这也许就是所谓的新常态吧!

伤情最是晚凉天,憔悴厮人不堪言,吆酒催肠三杯醉 ,寻香惊梦五更寒
钗头凤斜倾有泪,徒迷花寥我无缘,小楼寂寞心与月,也难如钩也难圆 。
这词抄的全是错别字啊,
一首残词写罢,转入正题——看看这块表王,哈哈,这是我册封的,不知是否名副其实

地摊收的,3元钱,因为看上去很平常!

坏的,没法测量了,后来考察,这是贵州第三无线电长的产品
没想到贵州曾经有这么厉害的产品啊,感觉贵州和电子产品都不挨着啊!
贵州一向就是个大酒坛子啊

买表送单杠

拆开

有点葫芦壳的感觉

全铜的插孔

揭开屏蔽层,满满的一盒子红烧肉啊

不过,一个三位半值得这么下料吗,这是什么节奏?
这是败家子的节奏啊!

双层电路板结构

两块瓷片阻排,这个可能是电流阻排

这应该是电压阻排,可惜似乎品牌一般点

电路板上的标识

板子上的一些器件

ne556,相当于2个ne555

好多喂马电容

我见别人的这个表还都不是这个电容,版本不一样

tl061,单运放,用这个单运放的少见

lM308,少见的运放

cd4030,四异或门,阻排501,是500欧姆的吧

ua776,也是一个单运放

阻排

继续拆,拆下换挡旋钮

不好,有烧毁痕迹,炸过表

这是什么炸,四个2吗?

估计又是拿电流档测220v电压,经典作死手法啊

哈哈,都糊了

小炸点

拨盘,可惜,塑料老化,早就断了

是个双面拨盘

这是一面

这是另一面

液晶屏

这个是我见过的用料最不惜成本的三位半数字表,国外的除外,
能不能算是国内数字表的表王呢?

网友A:
至从换了新论坛后有些老师傅都不怎么发帖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至从换了新论坛后有些老师傅都不怎么发帖了。

因为需要再改一次密码?

网友C:
我也有一个同样的表,88年花了390+大洋买的还好是公家买的单,如果自己掏钱恐怕得有段时间只能吃咸菜萝卜下饭了。

网友D:
这个表用料猛,不过以前集成度较低,元件多。贵州以前的无线电厂不少,后来不行呢。现在着力打造国家大数据中心。

网友C:
如果7106没坏可以把显示部分切下来做个电压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个同样的表,88年花了390+大洋买的还好是公家买的单,如果自己掏钱恐怕得有段时间只能吃咸菜萝卜下 ...

哈哈,88年就有这表了啊?,比茅台似乎还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表用料猛,不过以前集成度较低,元件多。贵州以前的无线电厂不少,后来不行呢。现在着力打造国家大数据 ...

哈哈,还是让它们造表较好,这表造的就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7106没坏可以把显示部分切下来做个电压表。

哈哈,7135都很多,不需要这个,暂时留着吧,实在没用以后拆元件不错

网友:
当年的好表,肉多价格也不菲

网友:
这表值得一修

网友:
这个表值得修复,使用和收藏都是好表。

网友:
那个磁片金属箔电阻价值超过所有其他元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88年就有这表了啊?,比茅台似乎还贵啊

芯片上有制造日期84-86年出厂的。

网友C:
这表如果能修复应该还是不错的,我同样的表已经用了30年除了二极管档电压有点误差其它各档误差都还比较小,前两天发帖:给太阳能人体感应草坪灯加充电板 也是用这表测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表如果能修复应该还是不错的,我同样的表已经用了30年除了二极管档电压有点误差其它各档误差都还比较小, ...

哈哈,没细看,可惜3位半,实在是鸡肋啊

网友:
看着不错,求包邮赠送倒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需要再改一次密码?

还要绑定手机号,另外原先的账号都是自动保存的,密码早忘记了

网友:
电容档竟然还有调零电位器,那个S档是运动档吗?

网友:
谢谢分享。。。。虽然是块低档表,但用料做工还是相当不错的,比现在几十块的婊子强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