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求助支持东芝TH58NVG6D2FTAKO闪存的主控板(已解决)

楼主(2019-07-13):
如题。手里有两颗从固态上拆下的东芝TH58NVG6D2FTAKO闪存,手里的UP23、SM3257都不支持,请教大神有那种主控支持这个芯片。先谢谢了!
原来是其中一片闪存坏了,手里的CBM2099E、SM3257ENBA都支持,剩下好的那片贴SM3257上了。

网友A:
只有上测试架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上测试架看了

小白一个,没专业设备。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白一个,没专业设备。

TSOP48封装的闪存的话,我这里有测试架

网友(2021-06-30):
UP19支持啊 你不是打了写保护的板子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