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两年前设计的微信跳一跳硬件外挂

楼主(2019-07-13):
今天整理文件发现的,以前忘记发了。其他一些东西一会也集中发一下。
源码似乎找不到了。大概的意图就是根据左右直线推杆电位器的阻值套用公式后计算屏幕按下时间,来达到精准跳距刷分目的。
东西现在都考虑拆掉,主要是现在不玩这个东西了。
以前看到有人做这个东西,自己就仿制了一个玩

做成的东西差不多就是下面这个样子,当时能放入红米5plus

放入手机的样子,右下角的按钮是跳跃开始按钮,现在想想当时自己有多无聊

这个还是用电脑供着电的,因为没把他独立出来,还在测试。

---------------------------------------------------------------------------
制作过程和细节如下

拆下来一个电容屏触控笔连接导线接GND,为了增加灵敏性
其实这个导线不是必要的

触控杆,棉签加铜丝,反正后来尝试过触控导电头,铝箔,最后发现棉签加点水效果也不错

热缩管套铜丝导电

电缆皮,后来直接用热缩管替换了

用舵机控制按下时间,代码大家可以参考舵机角度控制代码即可

图片有点乱,大家讲究着着看吧。 毕竟只是一时的东西。

网友:
物理外挂,最为致命

网友:
记得用OTG鼠标做过一个,用尺子量距离,串口发送数据,继电器并联在左键执行之,想想真TM无聊

网友:
嘿嘿,玩电子的谁还没有个无聊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