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 FLASH芯片不小心插反了几秒对芯片有影响吗?

楼主(2019-07-13):
用的是XTW100编程器,芯片为W25Q128,发现插反了,几秒后赶快拔了,不知道编程器有没有反接保护功能,重新插上芯片之后数据还能正常读取,但不知道会不会对芯片的数据保存寿命有影响。
另外问一下,有没有能在Win10下能正常安装驱动程序的编程器?XTW100的驱动程序没有签名,安装非常麻烦。

网友:
CH341好像可以,实在不行把驱动签名认证关了就行。芯片能读取就没什么问题,不用担心,我反过好几次了

网友:
没坏就没什么影响吧

网友:
https://zadig.akeo.ie/
用这个安装libwin32可以的

网友:
我也反过,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
能用就没有问题,只要电压不超过了。。。。。

网友:
应该没有问题,我第一次弄的时候还冒烟了,后来还是没有问题。

网友:
不发烫,没冒烟,基本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