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求助,小米MAX的维修思路~不充电,不开机

楼主(2019-07-13):
先说一下事情的经过,昨天晚上手机电量到34%的时候,插到充电器上充电,然后就去睡觉了。早上起来去上班也没有去管他,你这个小米Max的机器是一个备用机,下午下班回来以后发现没有办法开机,充电线还插着,但是充电电流为零。请大侠看一看,这有可能是什么问题?
首先是插充电线的瞬间会有一点电流,然后接着就变0了。另外,充电指示灯不亮,按任何按键没有反应,开机键也没有任何反应。充电电流除了插的瞬间有一点变化,其他的时间都是零。
现在有三个部分的怀疑,第一就是这个尾插有问题,第二就是电池有问题,电池是换过的,现在有没有电?也无从得知。第三,就是最大问题是,主板有问题。
说实在的,这个机器作为一个备用机还是很好的,4G内存128g。里面存放了好多好多有用的软件包括红外遥控器。包括各个银行软件等等。尾插上面有一个一边是四脚,一边是两脚的芯片上面型号根本看不清楚。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芯片的问题。
希望有经验的大侠给些维修思路应该怎么样的一步一步去解决?

网友:
网上有修苹果手机视频可看一下

网友:
我想告诉你国产机主板问题比苹果还难修

网友:
换板大法一次解决问题。修理大神无视此内容

网友A:
你先测下电池电压吧!有3.8以上不开机,就是主板问题了,当然电池保护板坏了也可以出现测有电,装上就没电不开机的,慢慢研究吧

网友:
研究通了就可以开店修手机啦。不爱研究就换板吧,病入膏盲 估计的换心修骨才可以

网友B:
估计是字库问题,好几个小米都是这么牺牲的

网友:
换充电头和线,试一试再拆也不迟

网友:
确认尾插可以插上充电器量下电压输出,电池也可以测出来是否好坏,主板也能淘

网友C:
我给别人修改的一个小米手机也是无法充电,按任何按键无反应,拆开后把电池排线拔下,再插上,好了。(本人不会修手机,只会拆机换电池屏幕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测下电池电压吧!有3.8以上不开机,就是主板问题了,当然电池保护板坏了也可以出现测有电,装上就没电 ...

电池有3.8以上电压,就是不开机,不确定电池是否保护。咸鱼买了个碎屏的替换法试试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字库问题,好几个小米都是这么牺牲的

字库基本就是主板了,那里面的照片文件岂不是搞不出来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给别人修改的一个小米手机也是无法充电,按任何按键无反应,拆开后把电池排线拔下,再插上,好了。(本人 ...

我也一直幻想着我的这个手机也是这样的呢!!我也不会修手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池有3.8以上电压,就是不开机,不确定电池是否保护。咸鱼买了个碎屏的替换法试试看了。。。。 ...

多少钱买的碎屏机?换了主板你原来的数据还是没法导出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少钱买的碎屏机?换了主板你原来的数据还是没法导出来吧?

就是这个问题啊,原来我的机器是顶配,652CPU,4G内存,128G存储的。存了好多东东(都存满了)。
新买的碎屏的,(至少我的机器的屏可以用)。花了150元。

网友:
国产手机还不如不修,修的代价太高

不像苹果手机,起码有人不要命泄漏电路原理图,修的时候还有完整的参考;虽然国产手机也可能有

就然能准确定位问题元器件,也要有工具更换,最起码要有把热风枪吧?板子上全TM是BGA和QFN

所以国产手机不值得维修,图片没有及时备份活该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问题啊,原来我的机器是顶配,652CPU,4G内存,128G存储的。存了好多东东(都存满了)。
新买的 ...

据说小米的flash是没有打胶的,还好拆焊,其他如三星,华为的芯片都打了胶,不好拆焊。

楼主:
替换法,确定是板子的问题了。这个问题大了。。。自己没办法搞了。。。。。所有芯片都有屏蔽罩。。。咋整啊。。。。。从没焊接BGA的经验。。。。如果是虚焊的话是否可以直接热风吹下?!

但是看起来没那么简单,感觉是有芯片不良了。手机是在充电完成后自己变这样的(死掉的),根本没有动过。。

网友:
我曾经的小米4和小米5都出过类似故障,电量用完自动关机后再怎么充电也没反应。判断应该是保护板保护了,主板充电时应该是先检测电池电压再开启充电。不过,换用大电流高电压的平板的充电器充电,便可以激活电池开始充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替换法,确定是板子的问题了。这个问题大了。。。自己没办法搞了。。。。。所有芯片都有屏蔽罩。。。咋整啊 ...

先把电池充满电试试看,如果能开机就赶紧把资料备份出来;如果不能开机......那问题就大了,电源管理模块,字库,CPU都有可能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