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新手 闲鱼入了一台安泰信852D 拆给大神看看真伪

楼主(2019-07-13):
风枪没有安泰信标志,风嘴开350度,用AV4万用表贴近风口测温有300度
底部没发现固定气泵的螺丝
内外部图:

楼主:
气泵周围有3片缓冲垫,是不是因为这个所以不用固定气泵螺丝了?

网友:
气泵不能硬固定,振动时间长了会损坏

网友:
真品无疑
多少钱执的?

楼主:
60包顺丰捡的

网友A:
气泵只能用橡胶垫固定,你说的气泵固定螺丝是运输的时候才使用的,不过貌似你这款没有那一枚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泵只能用橡胶垫固定,你说的气泵固定螺丝是运输的时候才使用的,不过貌似你这款没有那一枚螺丝 ...

对啊 检查了一次 没找到固定螺丝,然后手摇一下气泵,有缓冲,就直接用了

网友:
这个收的值,安泰信也就这做工。

网友:
灰常值的
我买的杂牌130多
也没你的好

网友:
60块还是数显的550W大功率,赚大了

网友(2019-10-14):
如假包换的真品,真品无疑!

网友(2019-12-05):
还™60元包顺丰  360元包邮收都™赚了。

网友:
溜车不留种,鄙视你

网友(2021-02-27):
这成色23不低于300吧,现在的二线牌子也不错了数显的,150到200很多,

网友(2021-07-12):
这个主板上没有校温电位器啊,怎样校准温度?

网友(2024-10-12):
这款怎么校准温度呀,同款温度不知如何校准

网友(2025-06-03):
温控智能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