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邦] 芯邦CBM2099E量产失败,提示“写配置表失败”求指导

楼主(2019-07-13):
手里一块别人搞活动送的16G U盘,信息见图。

使用一段时间后,U盘插上电脑,灯不停地闪,弹出U盘以后照样。结果用MyDiskTest检测工具提示有坏块,位置大概在1.6G处,于是想用量产工具试一下进行修复。
拆开一看,主控是2099E,芯片上面写的是东芝,由于芯片上面有胶,挂的时候把型号给挂了一部分,看不清了。

直接插电脑,量产工具能识别U盘,但是型号提示UNKNOW,直接量产的话毫无动静。。。

根据chipgenius测试结果,这型号明明跟HYNIX的很接近啊。。。

于是APToolV7100_19-03选择“手动指定flash类型”,选择为H2DTDG8VD1MYR(E2NAND){AD8201220141}(手动里面最接近监测结果的就只有这个了,实际芯片检测是H2DTDG8V01MYR,倒数第5个字母实际是0,而里面指定的是D。
手工选择后,用APTOOL成功运行。

然后是用CBM209X UMPToolV7100(2019-01-03)进行低格了,继续手动选择芯片型号和APTool一样
结果在运行到大概86.6%的时候就会报错,提示“写配置表失败”,这下不知道怎么搞了。求高手指导一下。

楼主:
当时芯片背胶比较致密,用小刀刮的时候不小心把字给刮了。

芯片打标是TOSHIBA,后面几个残余的小字是 D2JLA01

但是chipgenius检测出来是50504E010505 ,H2DTDG8V01MYR,于是我搜索了一下,发现H2DTDG8V01MYR这个编号貌似是HYNIX的。

不知道是我自己理解错误,还是这块是remark过的芯片。

现在不知道下一步怎么继续,请高手指导下。谢谢。

网友:
98开头的ID是东芝NAND

网友:
e2nand好像是抹掉开卡数据就GG的性质

网友:
同款U盘,芯片是东芝THGBX2G6D1JLA01,找不到量产工具,不是提示坏块多,就是到86.7%处写配置表错误。求解

网友:
同求,同款U盘,芯片是TOSHIBA  THGBX2G6D1JLA01,无法量产

网友(2022-09-13):
U盘主控标示:2099ED E7K077-11
U盘主控板标示:N28P_DHY_171117
U盘Flash实体型号标示:
TOSHIBA
THGBX2G8D4JLA01
XS4901 A0
TAIWAN
12339AE

网友:
我的也是量产不了

网友:
芯帮量产工具自动检测识别结果:UNKNOWN_FLASH,CE-2,980001281504 flash型号未知(0011)
芯片精灵chipgenius_v4.21.0701首次检测结果:USB设备ID: VID = ABCD PID = 1234  主控型号: CBM2099E - [2016-10-15]   闪存识别码: 980001281504 - KIOXIA(铠侠) [SLC]  可能的闪存型号 Unknown(未知)
量产失败主控短接后芯片精灵chipgenius_v4.21.0701检测结果:USB设备ID:  VID = 1E3D     PID = 198A 闪存识别码: 50504E010505 - 2CE/单通道 H2DTDG8V01MYR [MLC-8K]  可能的闪存型号  [2CE]H2DTEG8V01MYR(26nm) x 1片/通道 x 1通道  [2CE]H2DTDG8V01MYR(26nm) x 1片/通道 x 1通道

网友(2025-01-19):
先做磁盘文件系统修复和坏扇区修复 再量产就行了

网友:
芯邦报配置表错误一般多数是量产工具不正确,一般用CG检测到的时间2-3年后的版本,一般能够解决。还有些特殊的闪存需要特定版本工具量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