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插座验电器你是要闹那样。

楼主(2019-07-13):
三个灯同时亮不说还持续蜂鸣。

图例里没有该状态,结合起来看那,就是地火反了,零地也反了。   但是你的间断蜂鸣那,怎么是持续的那。

最后结论,地线接触不良。火零正常、火零位置也正常。

网友A:
三个灯同时亮是相地错并缺地

网友:
还有带蜂鸣器的?

网友:
上个图,也做个玩玩

网友B:
双重错误,警钟长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个灯同时亮是相地错并缺地

最后都不是,只是缺地。      但是很意外地线有很高的感应电压。才导致验电器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重错误,警钟长鸣?

这个验电器是正常长鸣。  不正常间断。

测完我都蒙了,比正常多亮个红灯,比其他多亮个绿灯,说有毛病吧他长鸣。说没毛病吧这灯又不对。

网友C:
验电器是正确,仅仅标识少了一些功能,
厂家抄袭时漏抄一些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验电器是正确,仅仅标识少了一些功能,
厂家抄袭时漏抄一些功能

并不是,是少了一个使用规则,验电器不可在系统中有负载时使用。

必须是空屋子所有插座没有任何用电器的情况下。

我怀疑是用电器有感应电反馈到地线中,而地线断路悬空,导致验电器探知到地线上的感应电压,从而误判。

而这种感应电压,电脑、冰箱、三爪插头的开关电源、三爪插头带坑雷抗浪的插线板都可能,居住状态的屋子接什么都不足为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