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一个LED防雨开关电源

楼主(2019-07-13):
朋友送来一个坏的12V电源,我一看,是接220V的螺丝没了,再看电路板也是没线了,可能是拆的时候生生的把螺丝给拽掉了。不好办,这样的接线板没有,修吧。找来铜线,用锤子敲扁,再敲出尖来,放电路板上,上锡焊好,就是图上的样子,找来接线柱,看看图吧。上电,风扇转了,看来没毛病,表量11.98V,再过一会12V了,至此电源修好。

电源

电源

来个正面的。

来个正面的。

标签。

标签。

标签下部。

标签下部。

接线处,看缺两个螺丝。

接线处,看缺两个螺丝。

接220V电的螺丝没有。

接220V电的螺丝没有。

拆开。

拆开。

再近一点。

再近一点。

防雨盖。

防雨盖。

下边小盖。

下边小盖。

正面的盖板。

正面的盖板。

电源内部是这样的。

电源内部是这样的。

整流桥、安规等...

整流桥、安规等...

电容风扇等...

电容风扇等...

变压器、电容...

变压器、电容...

整个电路板。

整个电路板。

看看好大一个电容。

看看好大一个电容。

电路板反面。

电路板反面。

风扇。

风扇。

四个电容、电感。

四个电容、电感。

这是我焊上去的铜线。

这是我焊上去的铜线。

焊的痕迹。

焊的痕迹。

接线柱安上。

接线柱安上。

加电,风扇转了,接表。

加电,风扇转了,接表。

11.98V.

11.98V.

接线处。

接线处。

风扇转。

风扇转。

表显11.98V。

表显11.98V。

重新安装好。

重新安装好。

这是修好的部位。

这是修好的部位。

网友A:
没必要吧!这样是不是不太安全呀!

网友:
如果讲安全,可以加热熔胶,接线部分加热缩管,保安全的方法多了去了,

网友:
最好要接下负载

网友B:
把右侧12伏接线柱去掉俩个焊到220伏地方即可。

网友C:
很多这种类似的仿雨电源其实并不防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右侧12伏接线柱去掉俩个焊到220伏地方即可。

对,一正一负拆一个过去就行了,反正一般很少用到全部端子的

网友:
暴力啊暴力~

网友D:
这个电源的八脚驱动芯片是什么型号。

网友E:
建议把旁边的输出接线柱改到220V处,这样安全,你改的比原来的要长一些,使用中要注意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吧!这样是不是不太安全呀!

真的是,还有待改进。

楼主:
好的,在有负载的情况下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右侧12伏接线柱去掉俩个焊到220伏地方即可。

办法不错,不过已改成这样了,只在现有的状态下改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多这种类似的仿雨电源其实并不防雨。

原来设计的是防雨的,在我这就无所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把旁边的输出接线柱改到220V处,这样安全,你改的比原来的要长一些,使用中要注意安全。 ...

感谢你的建议,一定注意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源的八脚驱动芯片是什么型号。

你指的哪个,虽然装上,但我也可查一下。

楼主:
真是呀,但不暴力也不能到我手,哈哈。

网友(2021-06-16):
这个电源做工用料都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