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小米体重秤4AA改锂电。

楼主(2019-07-13):
小米体重秤是4串AA电池供电。。本身耗电虽然不大。。但AA碱性容易漏液。。很多时候电没耗完就漏液导致废了电池和连接片。。这体重秤是和跑步机一起收的二手。。体重秤还是原装紫米AA电池。。其中三个都不同程度漏液了。。4串AA是6V供电。。单锂电压我也没试但估计不够。。
改锂电也只能是利用手上原有的材料来改。。原本是想破环原电池仓对角勉强能放个18650进去。。但发现高度不够放不下。。后来想到还有个主板门的LG G4反正也是废了。。G4的电池就用在这吧。。手上刚好个老诺基亚小圆口充电线的升压板。。试了下刚好6.15。。空载静耗2微安吧。。应该是。。。这个读数我看不懂。。接上体重秤静耗2.6微安。。
其他看图片吧。。有的图忘了拍。。

网友:
直接两串铁锂比较合适吧。

网友:
直接买AA充电电池不好?

网友:
旧物利用,折腾得不错。那个升压板最好是加个开关,不然跑电

楼主:
这个折腾是利用手里现有的材料来改。。我也知道铁锂俩串电压差不多。。但手上没有。。AA充电电池倒是有。。但别的地方也要用。。这个升压板静态自耗2微安。。上机也就2.6微安。。这个2900毫安的锂电粗算也能用个一年左右。。开光也就不加了。。

网友(2024-01-02):
引用 楼主:
这个折腾是利用手里现有的材料来改。。我也知道铁锂俩串电压差不多。。但手上没有。。AA充电电池倒是有。。 ...

求楼主告知一下升压板八脚电源管理主控的型号,或者拍个照啥的,我也想改,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