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坛友那买的路由维修

楼主(2019-07-13):
在坛友那买的5台联想新路由 双频的40包邮 到手发现 其中3台都是cpu坏了  因为没有专业设备检测 所以都是靠手摸 插上电源 哪里发热哪里就换 下面放上维修图

上面两图是其中的维修图 最后只修好了两台 都是芯片损坏  5台 三台是cpu坏了 2台式无线网卡芯片坏了  很简单的辨别方法 手摸就行  下面是其中一个无线网卡坏了 换上后的图

有点模糊了

装机测试无问题 已经运行3天了 比斐讯k2 稳定多了不知道为啥 用料感觉还是斐讯好一点

网友:
斐讯当时赚钱,赚大钱,k2,包括最贵的k3做工都没得说,顶呱呱。后来资金链越来越。。。。,路由的设计研发越来越快,新品越来越多了

网友A:
亲,无线坏是直接更换芯片么?貌似k3的无线最容易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亲,无线坏是直接更换芯片么?貌似k3的无线最容易挂……

对 无线坏 直接换芯片就好

楼主:
又修好一台 闪存坏了   感觉还是蛮赚的

网友A:
亲  无线芯片怎么焊哦  买植锡钢网?植锡后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亲  无线芯片怎么焊哦  买植锡钢网?植锡后吹?

不用  直接拆下来 然后焊上就好了  别把pcb上的焊锡清理掉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