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如果你记得这三款U盘,说明你老了……

楼主(2019-07-13):
最上面的写保护壳子,当初论坛配的是IT1167的主控(我手里仅存两白两黑外壳,三个配套的IT1167写保护板子);
中间的铝壳,配的是UP19主控(我手里仅存两个外壳,四个配套的UP19主控板,还有一个壳缺少点零件);
最下面的U盘是我想主控(我手里仅存上图一个U盘)。

本人不会焊接,砸手里可惜了……

网友: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来数码之家,啊哈哈

网友:
中间那个我还没舍得用呢

网友:
让我2000年的16M优盘、易盘、闪盘吓的抖三抖.

网友:
这几款U盘我都做过
不过很久没玩U盘了

网友:
手里还在用上两款,下面那个好像没见过

网友:
我现在常用的三个优盘,内脏早就不是原来换购的了(最大才8G好像),都升级成无奈家的NS1081+ 128G EMMC
这个主控温度比较高,刚好论坛这个是铝壳的散热比较好,东芝那个其实也是坛友那买的

塑料壳的其实有两个版本,2.0的这个8G的IT1167专门拿来装系统,前不久插头断了焊盘带了下来,飞线修好的,还升级了一个防呆插头

之前还换过一个3.0的银灿IS903 16G的,摔过好多次出问题了,后来发现是电容掉了几颗,补上就正常了

网友:
我最早的U盘是个64M的 能放 MP3的  200元啊

网友:
我中间那个壳子还有一个在用

网友A:
第一个是00年8M的U盘了解下?当时300大洋的进口货。。。后面02年的同样价格可以买到64M的了,当年清一色SLC,现在64M那个依然能读到十多年前的文件
IT1167这个我最初好像是10年还是11年买的HP 8G黑胶盘。换成Intel的TLC了,虽然这个盘还能读,但是里面的照片和文件早就已经损坏了,无法正常打开了,照片打开也是色块
事实证明了不止是胶卷会曝光,U盘里的照片也会曝光

网友:
我的苹果mp3盘当时1600多元啊!现在想想真亏

网友:
哈哈我有其中一款

网友:
1167出吗?想收一个板子

网友:
这没啥吧,n年前积分换的,用了一多半,剩下这么一点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是00年8M的U盘了解下?当时300大洋的进口货。。。后面02年的同样价格可以买到64M的了,当年 ...

小飞机??小飞机??小飞机??小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