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坛里买的瞬盘 128G固态盘 SSD

楼主(2019-07-13):
前后买了几块 目前用着还不错,
打开看看里面怎么样
128G 88元

坛友们做和评论?

欣赏开始:

网友A:
划线片可以的,轻点折腾,随时暴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划线片可以的,轻点折腾,随时暴毙

这应该不是真正的划线片吧 ,镁光的三条线好像代表XBA ,划3条以上好像是报废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假划线 很可怕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应该不是真正的划线片吧 ,镁光的三条线好像代表XBA ,划3条以上好像是报废  不知道对不对  ...

划线是贴片过程中贴错或板子测试不过的 片子除了极个别贴片过程坏掉的外 全都是精挑细选的SSD好片 真的划线片非常非常的好 可以说比三方采购的正片还好

网友C:
镁光片划3条以下没贯穿的线,是有点问题可以凑合用的,划三条以上贯穿线的片等同废品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镁光片划3条以下没贯穿的线,是有点问题可以凑合用的,划三条以上贯穿线的片等同废品垃圾…… ...

前后买了4块了

网友:
虽然 看起来不爽   但 看看价格 还说什么呢

网友:
。划线闪存做系统盘没问题。以前买过一块固态划了三条线照样用镁光划线内存条已用好几年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划线是贴片过程中贴错或板子测试不过的 片子除了极个别贴片过程坏掉的外 全都是精挑细选的SSD好片 真的划 ...

正片都用坏过,给我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划线片更是不堪,SSD并不如想象中的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片都用坏过,给我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划线片更是不堪,SSD并不如想象中的稳定。 ...

划线就是正片 美光SSD自用片 筛选比一般三方严格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镁光片划3条以下没贯穿的线,是有点问题可以凑合用的,划三条以上贯穿线的片等同废品垃圾…… ...

根本不是 贯穿线是未过检的整个SSD板过光刻机留下的 线是随机产生 有些划线还是斜着的 也就是板子没放正就过了光刻机 划线确实是废品垃圾的意思 但这个废品是整个产品 不是片
而lz这种单个划线就是疑点重重的了 如果是点小问题 打大S不就完了 这种按个划线就不是本厂行为 估计是三流工厂筛下来的次品

网友:
我刚买了块镁光128G的MSATA给X230做系统盘,有块老的用了7年还很坚挺

网友:
这价格都是次品,装个系统可以

网友:
上个月也买了一个,片子没划线。

网友:
装系统没问题吧,和机械硬盘双系统备份下,随时切换,别存东西,

网友:
这个价格就这个样子了

网友:
标签寨位十足

网友:
不读盘怎么修

网友(2025-03-25):
ssd还是买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