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快充时代来临,XTAR(爱克斯达)st2 4.1A双槽快速充电器评测

楼主(2019-07-13):
手机快充已经非常普及,圆柱形充电器种种原因还停留在慢速充电向快速充电过度的阶段,艾克斯达新品充电器st2就是一款最大4.1a (双槽同时),的圆柱形快速充电器。
本文将对此充电器进行全面的评测。
包装盒 正面

侧面

条码和一些洋文

背面 参数和一些洋文

盒子里面

厂家提供两根数据线(充电线)

一根a-c数据线 ,适合普通5v充电器和支持qc快充的充电头使用。、
满针

这根是c-c双公头数据线,适合type c 充电头使用。
也是满针,但是线材较细。

就剩充电器了

哦 还有张说明书

可了不滴老大一张,多国语言,粗看有10多国,看来有海外市场。

终于轮到主角了

外观还是很漂亮的。

侧面类肤涂层,手感非常不错,但是类肤涂层年头多了可能会发粘,不知道这个会不会。

另一面

type c的屁股

反面 参数 pd45w供电可以双槽同时4.1a快速充电,这个也是此充电器的卖点。

称下重量

尺寸

和魅色比较

左面是自己改的9-24v连续可调,最大5a 120w电源适配器,右面是sw3518s(3518升级版)方案的同步降压型全协议快充,基本支持现今市面所有主流快充协议,最大20v 5a 100w输出。

跑下协议,红字OPPO 1+ 实际也是支持的(已取得授权),这里红字是因为用的c口测试,oppo闪充需要用5脚a口测才可以。检测的所有协议都支持

进入pd触发模式看下具体支持的pd协议 这里显示最大支持60w,实际可以支持100w,原因是用的无源3.1type c 线测的,线内没有内置e mark 协议芯片,想支持5a输出必须用线内集成e-mark的有源type c线。

可以看到接入全协议电源优先进入pd模式,充电器申请到15v 3a 的输出配置。

pdo报文 可以看到已经握手成功 申请到15v 3a 最大45w输出(和宣传相符)

这是空载时的状态(注意必须先插电源线再放电池,不然电池会干扰快充识别握手),充电器背光几分钟自动变暗,按键唤醒,长按关闭。

放入一粒电池(lg hg2)几秒钟的时间用来检测电池内阻,如果小于40毫欧则进入4.1a快充模式(前提电源也得够格),高于40进入2a,如果你是高手非常了解电池和充电器,你也可以手动强制切换充电电流,(按ch键)。

检测到内阻为30,和之前ebc测试结果不谋而合。(但是由于存在接触电阻,每次内阻检测都是不同的 有一定上下浮动)不太准的就看个大概。

成功进入4a快充(具体实际电流后面有专项测试)

看下输入功率19w略高于电池端功率 换算一下到电池确实进入4a模式了

再放一粒 进入双槽4.1a模式 ,u表显示输入功率已经翻番38w了,这个时候可以手动任意切换充电电流。

下面测试qc快充输入时的情况,小米原装qc3.0充电头。先跑下协议 可以看到支持qc 2,3 和dcp 1.5a

这两项优先进入qc 9v ,整个逻辑是先pd 再qc 再dcp5v

放入电池进入4a模式,输入功率18w 和pd单槽时类似。

再放一粒 两槽都变2a  ,输入功率不变。

这个时候再手动切换电流只能2a 和1a 切换了,还是挺智能的。

普通dcp协议,魅族2a头子。只支持bc1.2 里的dcp 1.5a

空载

放入一粒电池,受限于输入功率只能2a最大。

放俩就变俩1a了,输入功率基本不变。

电脑usb 等同于普通dcp协议时的策略。

反接测试,液晶显示er 错误提示,充电器没有冒烟。。。还好。

高内阻电池充电测试,这个三爽不给力 内阻61了,直接识别为2a充电。

充电策略测试,测试设备ebc a05 ,ebc接成电压 电流监控模式。

由于电池回路串入电流表所以内阻被加大不能自动进入4a模式,手动强制进入4a快充模式进行监测(大概1.6c不到)。
充电器有电池低电压小电流预充功能,但是测试电池初始浮电3.2v左右,所以没有看到小电流预充,直接4a起步,电池电压线性增加,随着电压上升充电功率逐渐加大,最大功率出现在27分钟时,
大概17w左右,然后随着电池电压上升额定限制电压4.2v已经无法维持4a大电流,电流脱离4a恒流线性下降,49分钟时进入恒压阶段,电流继续减小,电流在300ma左右时充电器显示满电,但是充电过程并未结束,
仍旧继续补充,直到一小时整充电截止,终止电流大概170ma,这个和预设电流有关,预设越高终止电流越大。
170ma截止总共充入2576mah 符合标称2600mah,如果截止电流更低一些应该可以略微超过2600.

全程温度曲线,一个弧形,度室温逐渐升高到44度(最大功率点)然后逐渐回落。

充电器输入策略和过热保护测试,测试设备爱克斯达45w pd充电头,web u2 电压电流表。

由于外置温度探头和充电器内置探头检测位置不一样,加热的是充电器探头,所以,软件里温度监测要比实际要低,仅供参考以标注为准。
连接充电线握手成功,升压到15v 输入电流1.3a左右,证明电池端已经4A了,加热充电器探头到48度时,开始降低电流,降低温度后电流恢复,持续加热到60度以上电流随着分几个档位持续降低直到关闭,再降低温度不再恢复输出,等待故障排除。
通过测试证明充电器保护比较完善,工作良好。

下面充电器拆解,取下外壳。

内部比较简洁

主板,结构还是比较简单的。

同步降压部分 (图片注解应为b仓,注解为a ,懒的改了)

协议芯片和防反mos

a仓同步降压电路

a仓防反mos

5v dc-dc 芯片供电,

排线和热敏焊盘

反面, 降压电感和主控。

拿掉液晶盖板

显示驱动 ,左面三极管背光驱动。

反显屏有俩按钮

前壳和按键

充电器评测拆解基本就这些了,下面测试爱克斯达两粒动力电池(18650-2600mah-35a,和21700-4200mah-45a)
测试设备 ebc 自制四线夹具

先看下内阻,几粒电池内阻对比,三洋粉红头(拆机)37毫欧

松下3400 (全新)34-36

lg-hg2(3000mah-20a动力 全新), 30 不知为什么这么大。

三星粉皮2600 ,可了不滴。。。。

爱克斯达2600 ,15

爱克斯达21700-4200 ,只有8  看来两粒电池内阻还是很低的。

几粒电池合影

爱克斯达2600 1c 放电测试,截止电压2.75v 放出2535mah,均压3.61v(详细参数见配图) 没有虚标。

hg2 1c 放电

爱达克斯21700-4200 1c放电,截止电压2.75v放出3939mah, 均匀3.62v ,和标称有差距 考率到没有放电到2.5v ,可以推测放电到2.5v能有4000的容量,和标称还是有差距,不知是不是个体原因。

21700 25a大电流放电测试,这个电池标称45a最大,但是不了解电池实际性能为了保险起见选择6c电流测试。
自制两线40a测试座,最大接触传输电阻小于6毫欧。

测试设备鼎晨dcl6104可编程电阻负载

考虑到两线内阻和实际电流,截止电压设定到2.5v尽量排除线阻和接触电阻影响。

25a放电 到2.5v 等效四线2.75v ,放出3832mah,和之前ebc 4.2a放电容量接近。

最高温度71.7

艾克斯达45wpd充电头测试,外观比较小巧,欧规插头。

可以拔下来

参数

单type c接口

跑下协议 ,支持pd2.0和3.0的20v 2.3a 最大45w ,支持qc 2,3 不支持qc class b的20v,还支持常规安卓bc1.2。

充手机经历5v 9v 12v三次握手(手机控制)

最终固定在12v 档位 最大功率和qc充电时类似18w左右。

pd触发 可以看到只有几个固定档位,pps可调为灰色不可用。

pd诱骗到20v输出,测试带载能力。

为了节约时间只测试最高20v 输出极限带载。1a起步 步进0.1a 截止16v 3a终止。

跑到2.6a 52w保护,没有线补。性能符合标称

爱克斯达st2快速充电器在手机快充横行的年代为圆柱形锂电快速充电器也带来了一次升级,独有的锂电内阻检测,温度监控,过温 反接 保护等功能在快速充电的同时也不忘安全性保证,智能充电档位选择,手动档位选择为小白和专业用户提供了多种选择,
独有的pd快充 qc快充双协议使用更加灵活,百分比电量显示一目了然。缺点:个人感觉内部做工不如外观这么抢眼,板子也偏薄,不支持镍氢 镍铬和 1,2代高压锂和磷酸铁锂也是一个遗憾,按理说,磷酸铁锂和高压锂的支持只需要软件升级就可以,希望后期产品能够更加完善。

网友A:
这个是教程式帖子啊。。前排留名

网友:
大婶好腻害,佩服佩服

网友B:
不知道咋没联系偶

网友C:
非常不错  能支持 AA电池就牛逼了

网友D:
配套充电头的插头部分,叠加式设计很巧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教程式帖子啊。。前排留名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咋没联系偶

哈哈不亏,体力活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不错  能支持 AA电池就牛逼了

我也这么觉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配套充电头的插头部分,叠加式设计很巧妙。

充电头质量不错~

楼主:
前些天貌似没这么贵~

网友:
专家又接活儿了

网友E:
学习了 快充就是好 现在的社会节奏快 等不了

网友:
充电器看着不错,然后,不知不觉中,后面一堆壕仪表彻底分散了我的注意力

网友:
U表什么价,哪儿有得卖?

楼主:
你小子又贫~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 快充就是好 现在的社会节奏快 等不了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分享,哈哈,快充不错

兄弟来了 谢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