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湖山功放avk100问题求助,中置和环绕没声

楼主(2019-07-13):
求教各位兄弟,收了个二手湖山avk100,接上线后,发现只有主声道有声,中置和环绕没音,自己也是个小白,测了下主声道的两极的电压大概有60mv,中置和环绕的电压大概6mv,设置的话,c.sw是打开状态的,其他的就不知道怎么调了,想问问,这种是什么原因,设置问题还是机子故障。

楼主:
有没有兄弟帮忙看看啊

楼主:
另外,信号输入是手机端输出,插aux插口的

网友A:
不带环绕信号怎么能解码出环绕声道的声音,明摆着没法子有环绕的啊

网友:
一个是音源,一个是设置,功放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带环绕信号怎么能解码出环绕声道的声音,明摆着没法子有环绕的啊

兄弟能否帮个忙,我小白一个,收了个二手功放,现在想弄5声道出来,功放是湖山AVK100,老掉渣的机子,输入口TUNER,CD/LD,VCD,DVD,AUX,TAPE。输出口有五声道,左右主声道、中置、左右环绕。现在是不是只要输入的是5.1声道的就可以了?功放没办法把2声道模拟出5声道么?如果确实需要输入的就是5声道,除了DVD,还有哪些方式可以输出5声道,满足要求。我自己研究了一下,台式机可以5声道出来,但是是3个口出来的,即便我弄三条线出来,也不知道怎么接功放啊。如果方便的话,加下我Q,我给你发照片,帮我看下。马化腾8848⑦⑦290

网友:
如果机器没有单独的五个输入口,而输出口有五个声道的话,应该是传说中的模拟环绕升功放,你可以拆开看看功放里面信号输入后应该还经过一个所谓的环绕声处理板,然后就分别送给五路的功放输出到音箱。

要修的话应该首先判断是功放有问题还是环绕声处理的问题,接好五个音箱,找到五路功放输入端,用传统的信号注入法(就是用手拿个小镊子碰触功放输入端)就可以判断功放有没有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