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个优派VE500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9-07-13):
优派VE500又不亮了,哪都好好的,为嘛就不亮呢?打算拆开看看,把背光管换成LED灯条,可据说好像这种机器有因驱动原因造成暂时不供电的问题,现在看电源插头旁边好像有烧糊的(就是旁边那个电阻),就是在拔插电源插头时有打火,之后引起家里跳闸,恢复室内供电后发现显示器开关指示灯和屏幕不亮(好像以前也有过,但后来已经好了),不知是什么问题请懂的给解释解释,先谢了!

楼主:
这是部分图片

楼主:
就是带红圈的那里有个电阻可能煳了

楼主:
图暂时没上来,一会再传

楼主:
手机版数码之家图片没法预览,所以还是上错图了,再试一个

楼主:
奇怪为啥不供电呢

网友A:
是不是盖着那个电源插座铁板碰到了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盖着那个电源插座铁板碰到了短路了

那个是原设计就那样的,应该不会吧

网友B:
是不是外置电源烧了?

楼主:
再上一张烧糊位置的局部图给大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外置电源烧了?

不太清楚,也有可能,电源我后来又接上电测了,有12.25伏(12V5A电源)

楼主:
看不到保险管,莫非是传说中的贴片保险?哪个是呢?请行家指点指点

楼主:
再上两张局部大图

楼主:
左边那个中间白色的应该是贴片保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外置电源烧了?

好像没烧,测了下,12伏电压有

楼主:
没有保险管座,拆装焊接很容易断

网友:
烧了的好像也是个保险。。这种外置电源一般不会引起跳闸啊,还有个适配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盖着那个电源插座铁板碰到了短路了

换了保险还是不行,测了下,感觉它怎么正极是接地的,而负极却地不通,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