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看看这个古董优派VE500显示器

楼主(2019-07-13):
为啥又不供电了呢?老毛病又犯了,本想换背光灯管为LED灯条,开始还亮得很正常,重新插电源,打火后跳闸,然后就不亮了

楼主:
坛子里有木有能工巧匠给解释解释

楼主:
看那个电源插座边的电阻好像煳了吧

网友A:
都烧成这样了,应该有严重短路,仔细检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烧成这样了,应该有严重短路,仔细检查下~

里面没人动呀,以前就这样也能正常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烧成这样了,应该有严重短路,仔细检查下~

你说是,应该是哪里短路了,不好找呀

楼主:
再上一张烧糊位置的局部图

楼主:
这电路板上是不是有贴片保险?哪个是呢

楼主:
局部大图,左边那个像是贴片保险

楼主:
好的时候什么事没有,坏起来也来得很快,一个电流冲击就挂了,线路板贴片保险没有保险座,焊接都容易弄断

楼主:
“优派16毫秒VE500“无影旋风”隆重登场——新品上市体验价只有2999
NEWS.SOHU.COM 2003年02月11日18:01
  显示器市场再掀波澜,视讯科技领导品牌优派,最近面向家庭用户推出一款15寸液晶显示器VE500,其响应时间只有16毫秒,因此被称为“无影旋风”。”也不——当年这货也不便宜呀

网友B(2020-04-01):
优派的显示品质量还真是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优派的显示品质量还真是不错。

质量是真的不错,短路已经在变压器的下流了,居然还能跳了总的漏电保护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