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DIY 空调外机喷淋

楼主(2019-07-13):
之前在论坛发贴.大家建议都很多.
在这里说下哈..本着最节约和自己动手的精神,所以自始至终都是打算自己搞.
有坛友建议放到顶楼.因为空调管是在装修的时候同时预埋的.就算物业肯放顶楼.那就需要拆机.同时把铜管延长.到楼板之外,但是这个位置不可能,除非在楼板打孔.有或者在装修的时候把铜管通过厨房窗户延伸到顶楼.但是物业不让空调放顶楼

还有坛友改变风向 从外面引冷风,我这个位置装了2个外机.人要出去.只能站在外机上.更别说往外走了.而且本来就打算自己动手  本着省钱啊

X宝买了喷淋头和水管,还有12V水泵.还有延迟循环开关,手头有12V的开关电源.总费用98块钱
今天休息.不是很热,但是邻居依然开着空调..土豪啊.

图片不多.手动控制.本来要弄个智能插座.结果外面剩下1个2孔的.智能插座3孔.改天再弄个插排.现在是弄个开关控制.也不是很麻烦...

水不敢一次喷的太多.怕滴到楼下有噪音,之前空气能排水.就把排水管直接放地上 结果楼下邻居就来找了.哎.神经病的开发商 外机没有排水的地方..现在只能把收集的水 顺着墙 流下去.

2排喷头.上面2个喷次卧空调.本来想从上往下.但是没地方固定.手够不到..\
下面3个喷头是客厅空调.最大雾化.很爽啊

这里拿手机伸出去拍的.把排水管引到墙边顺着墙流下去 不会滴
可以看到所有空调都是面对面.
估计有人会说可以把空调放外面横着的地方.
首先人怎么过去?

喷头底部.用50的排水管切开.收集停喷后喷头滴水.

12V水泵 噪音好大.
墙上红色的PVC管 就是之前空气能排水用的.我自己接到外面.顺着墙流下去.开发商在放外机的地方 没有预留排水管.

循环延时控制器. 现在这只喷2秒.停3分钟.一直循环.直到断电
因为客厅空调外机底部的排水口够不到.喷多了.怕水直接滴下楼.等空调开机了.可以设置喷多几秒

外面的水桶.接空气能冷凝水.喷的时候比停的时间长..一桶水可以用很久了.

网友A:
你这是过娃娃家玩玩可以,不适用也不会有好的效果。
最简单的办法是你和邻居合力在空调下面加装一层隔板,阻断楼下上来的热气,你们两家的空调一致向外吹,注意留有进风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过娃娃家玩玩可以,不适用也不会有好的效果。
最简单的办法是你和邻居合力在空调下面加装一层隔板, ...

我这房子装修入住不到3个月,这样大改动不切实际,

网友B:
经常喷水散热片不容易粘灰吗?

网友:
注意水的硬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经常喷水散热片不容易粘灰吗?

应该会.但是我这是开机才喷.水雾几乎都被吹跑了

楼主:
是不是可以买软水盐来加在水里? 例如洗碗机用的软水盐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可以买软水盐来加在水里? 例如洗碗机用的软水盐

当然不行。另外你这喷雾不会有很大的效果。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这房子装修入住不到3个月,这样大改动不切实际,

我感觉对你这个办法就已经是最好的了,二楼说的不实际,那样是损人不利己,楼下的所有人的热气上升都集中到你楼底下,更受不了。
冷凝水不就是蒸馏水?应该很纯净的吧?

网友:
用了效果怎么样呢??记得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对你这个办法就已经是最好的了,二楼说的不实际,那样是损人不利己,楼下的所有人的热气上升都集中 ...

实际使用上.室内温度还是差不多.但是室外机在没喷淋之前 电流11多A接近12A..额定是10A   低压压力11个压.R410  小3匹定频机.
我现在设置喷2秒 停100秒.在喷了之后 电流下降到10.3A  低压压力在10个压左右..对室外机还是有效果的.

网友D:
既然是定频机,电的反应似乎应该在开少停多的比例上,与电流有多大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是定频机,电的反应似乎应该在开少停多的比例上,与电流有多大关系? ...

环境温度越高 冷媒压力越大,压缩机电流就会变大,就越耗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对你这个办法就已经是最好的了,二楼说的不实际,那样是损人不利己,楼下的所有人的热气上升都集中 ...

这种空调冷凝水是空气中的水分子遇冷生成的 ,空气中有好多灰尘、细菌等有害物,灰尘聚集更多,久而久之灰尘会影响散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可以买软水盐来加在水里? 例如洗碗机用的软水盐

软水盐不是这么用的,洗碗机里面是用来再生离子交换树脂的,再说即使是用软水机,也只是用钠离子替换了水中的钙镁离子,降低硬度烧水不容易结垢,结果还是氯化钠喷到空调上去了.

网友E:
没有经过过滤的水,很快喷头就堵了,冷凝器上水垢越来越厚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没有经过过滤的水,很快喷头就堵了,冷凝器上水垢越来越厚

冷凝器是有疏水层的,去年我引导空调冷凝水流到冷凝器上冷凝器几乎不沾水,沾尘土估计也少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冷凝器是有疏水层的,去年我引导空调冷凝水流到冷凝器上冷凝器几乎不沾水,沾尘土估计也少 ...

这么简单还能提高空调效率的方法为什么没有一家空调厂家使用呢

网友:
这个循环开关,不需要外部触发的吧?等于是一个定时开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么简单还能提高空调效率的方法为什么没有一家空调厂家使用呢

...

并不是没人用,厂家肯定考虑到可操性(比如要不定期加水还要处理从冷凝器没有完全蒸发的水,另外还要考虑到风机吹出去的水滴会不会影响别人等)和维护性推广是不易,水空调也是这原理,这方法不仅科学能解释,实际使用也会明显有效果,中学课本就讲过液体蒸发会吸热,这操作厂家没做网友做了的原因也是网友动手能力强,自己能处理后续问题能维护,你如果抬杠请绕道,没时间和你抬,现在改装车前杠前面也有家装干冰喷射系统的,喷出的干冰进入水箱冷凝器中冷器给汽车散热!不是不用是普通用户维护困难,冷凝器真的不亲水,而且冷凝器几乎不锈!能粘些有粘性的东西有人不难清理,用鞋刷基本都可以刷掉(油渍除外)!假如国家能效标准又提升到一定程度后,干法换热不能达到要求了后想必会有可能做出那种半湿空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