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问这个皮带怎么切割??

楼主(2019-07-13):
怎么切割成四瓣????

网友:
用剪刀好搞,要质量好一点的老剪刀,或者那种鸡骨剪应该也行

网友:
切割太简单,楼主的切割水平,决定切割的质量。

网友:
切割完了,也基本不能用了,切割的宽窄不一,会直接影响转速的。

网友:
这么细的皮筋你切一半干嘛?
太细不好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