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终于可以愉快的玩耍了,硬盘电机与磨片的完美结合。

楼主(2019-07-13):
如题:我只上图不说话。
    硬盘电机夹盘片的轴是25mm(一元硬币那圆),一般买来的磨片都是20mm的内孔,买来的锯片夹误差太大不忍直视。只好用手磨把磨片扩孔,这回安静舒服了,可以愉快的打磨小件玩了。

网友A:
硬盘电机转速7200转,磨片装偏一点,都会引起震动和晃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盘电机转速7200转,磨片装偏一点,都会引起震动和晃动。

转起来,外圈砂轮砂圆。

网友B:
用的那种圆砂纸,挖个孔压在原盘片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那种圆砂纸,挖个孔压在原盘片上

这个耐用啊,,,啊,,,啊 !

网友:
要是钎焊的,个人使用的话,感觉要用到海枯石烂、天荒地老

网友C:
绑个磨片,硬盘启动有点困难吧

网友(2022-01-05):
不说话应该再展示一个视频看看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绑个磨片,硬盘启动有点困难吧

启动应该需要助力下

网友(2022-04-01):
这个锯片要磨得很平衡真是要很细致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