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小米电视4a 55寸 黑屏 有背光

楼主(2019-07-13):
确定屏幕问题

今天拆一个小米电视4a 55寸的电视买了有一年半了
前几天看电视突然黑屏
但是还有声音
背光也有
重启后只有背光
无图像
多次重启偶尔可以看到图像
但是过一会又变黑屏了
已经过保
自己拆开看看
后门一圈螺丝
分长短两种

电视的主板

三星的屏幕

下面有一排小板子应该是屏幕驱动

中间的小板子
跟主板由排线连接

最右边的小板子

通过搜索
貌似这个情况很普遍
而且基本上都是17年双十一前后买的
只懂拆
不会修
家里另外一个lg电视09年买的
在16年时不开机
售后报价修要700+上门+维修费
自己淘宝了一块主板不到200搞定
后面一直坚挺
不知道这个小米能不能复活

网友:
哎,我的小米出了次问题,花屏,售后保内上门换了个主机和屏幕的连接板,好了,再一直很坚挺,每天开机8小时左右

网友A:
感觉应该是主板的毛病,我家一台康佳的也是主板挂了,售后要七百,后来淘宝200多淘了一块搞定

网友:
折腾第一 楼主加油

网友B:
出保就坏,真不敢买

网友C:
出保就坏这么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应该是主板的毛病,我家一台康佳的也是主板挂了,售后要七百,后来淘宝200多淘了一块搞定 ...

嗯嗯
要是主板问题还好
自己能折腾好
要是屏问题就麻烦了

楼主:
折腾无止境
数码之家改新版后第一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出保就坏,真不敢买

唉确实是无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出保就坏这么巧?

我也是纳闷了
搜了一下貌似很多人跟我同批次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D:
我的小米4A55寸也是刚出保不到3个月就开不了机!下次再也不敢买小米家电!

网友E:
背光正常,电源正常,有声音说明CPU内存核心部分正常,无图像,应该是图像输出到屏幕io之间的故障,检查这个部分的处理芯片的供电,是否有电容鼓包,阻容件脱落等等,排线是否接触良好,

你也可以试试用其他HDMI设备输入是否有图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小米4A55寸也是刚出保不到3个月就开不了机!下次再也不敢买小米家电! ...

这样确实无语
但是我觉得应该是批次问题
让我这个米粉情何以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背光正常,电源正常,有声音说明CPU内存核心部分正常,无图像,应该是图像输出到屏幕io之间的故障,检查这 ...

感谢大神帮忙诊断
这会出来跟朋友吃饭了
回家我就试试
再次谢谢了

网友:
是不是有可能排线脏了,需要清洁。我家电视就发生过这个情况。然后用橡皮擦擦过以后,看了好久。当时都准备买新的了。

网友:
我笔记本也是黑屏有背光,不知道是主板坏了还是屏幕坏了。外置输出倒是正常。也不敢修。怕买了屏幕是主板坏了

网友:
屏幕一般不碰或者摔的情况下不会坏,一般还是电路板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吹风机 冷风对着板子不同区域一边开机一边吹看看。

网友:
电视主要部件不是保修3年嘛,先售后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