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电脑无法上网求解

楼主(2019-07-13):
win10系统 ip租约到期无法自动续期 手动设置ip问题依旧  必须重启电脑  求各位前辈指点

网友:
换个电脑排除一下问题

网友A:
网络重置 解决一切问题

网友B:
你可能是斐讯路由器的受害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能是斐讯路由器的受害者

纳尼  我用的小米路由器跟斐讯有啥关系

网友C:
网线有问题吧,ping的那么多次,没一次毫秒数一样的

网友:
路由器DHCP问题,可能是并发连接数太大导致RAM不够,或者系统自身问题,建议升级系统或者刷入其它固件,

网友D:
同一个网段有没有两个DHCP服务开启了

网友:
把路由重启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一个网段有没有两个DHCP服务开启了

求解 什么含义  我把电脑直接插入光猫也无法识别网络 崩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线有问题吧,ping的那么多次,没一次毫秒数一样的

上门的ping是无线的  不用纠结 网线直接显示一般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络重置 解决一切问题

重置一次了 问题依旧

网友E:
租约到期,一般是路由器问题。断电重启路由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租约到期,一般是路由器问题。断电重启路由器试试。

电脑换网络端口不行吗 我出问题的是小米路由器 网口插光猫问题依旧 无法获取地址 必须重启电脑崩溃了

网友:
DHCP网络租约会自动续期,如果网络内有其他DHCP网络设备,而它们是正常的。那应该就是你这个客户端的问题了。

网友:
既然提示租期到了,那查下路由设置的租期到底是多少呢?

网友:
设置成固定IP呢?

网友F:
看了一下你之前的帖子,
你这路由不是第一回抽风了吧,

拔掉光猫所有LAN,断电重启光猫,
断电重启路由,然后连光猫上,
看看有变化没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了一下你之前的帖子,
你这路由不是第一回抽风了吧,

家里有两个光猫一个电信一个移动   小米挂在电信上了 电脑无法上网 我特意把电脑接移动上了  可是问题依旧 不知道什么问题 崩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家里有两个光猫一个电信一个移动   小米挂在电信上了 电脑无法上网 我特意把电脑接移动上了  可是问题依 ...

有线无线都上不去么?

换线路也上不去的话,
不能证明路由一定有问题,
但电脑肯定已经不正常了,

先冷静一下,
想想之前(不光是自己,还有win10)都做了啥跟网络有关的事情,
驱动,软件,设置,...(比如win10后台更新了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