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太阳能照明????????

楼主(2019-07-13):
感觉论坛自己diy这个的很少啊!!!为什么

照明!照明!照明! 不需要多高级的。  农村经常停电,用的着。

网友A:
有太阳能亮  没太阳不能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太阳能亮  没太阳不能亮??

应该有电池的,就是太阳能板要大一点才行,小的晒一天都不够晚上用,板子大了成本就高了,鸡肋的东西

网友C:
太阳能板应用级的造价偏高,便宜货都是玩具   充电效率低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阳能板应用级的造价偏高,便宜货都是玩具   充电效率低下

照明!照明!照明!

不需要多高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有电池的,就是太阳能板要大一点才行,小的晒一天都不够晚上用,板子大了成本就高了,鸡肋的东西:lol ...

不鸡肋。农村经常停电。照明用得着。1个5-10瓦的led灯,足够亮好几个小时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鸡肋。农村经常停电。照明用得着。1个5-10瓦的led灯,足够亮好几个小时了。 ...

用充电的也行啊,成本还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充电的也行啊,成本还低

这就是属于有病了。自从上了几次这个论坛,我就有病了。爱折腾了。

网友D:
可能布线是个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布线是个问题吧

布线?不讲究好看的话,还是很好搞得。

网友:
不如用充电宝+usb小灯,一个一万的充电宝,有电的时候充饱了,停电的时候用,插两个小灯,能用两个晚上吧。经常停电,准备4个,买咱论坛的也不到150,usb小灯不到一块钱一个,亮度除了看书伤点眼睛,干其他的都够用。
太阳能的可能没啥必要,除非停电一个礼拜以上。
我家就3个充电宝,一个是自己买的,还有两个论坛坛友活动的,以前买的一捆蜡烛基本都用不上了。

网友:
搞太阳能的?还不如搞风力的靠谱,农村风大而且基本天天有,太阳不一定天天有的!
给你个建议:地摊神灯改风力吧!

网友:
见过有卖光纤灯的,从室外用光纤把阳光导入室内当灯用的

网友E:
太阳能照明实际上并不合算,室内照明没做过,室外的做过几个,一直在用,效果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太阳能照明实际上并不合算,室内照明没做过,室外的做过几个,一直在用,效果还行。 ...

路边很多灯都是这种太阳能灯

网友E:
引用 楼主:
路边很多灯都是这种太阳能灯

是的,当初想买成品,但是太贵,所以才自己做的,自己有闲置的电池,成本就低很多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是的,当初想买成品,但是太贵,所以才自己做的,自己有闲置的电池,成本就低很多了。 ...

自己做要多少钱一个?

网友G:
买个普通太阳能路灯,电池板和灯分开那种,然后将LED灯板装到吸顶灯里面,电线接长一点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买个普通太阳能路灯,电池板和灯分开那种,然后将LED灯板装到吸顶灯里面,电线接长一点不就可以了? ...

言之有理!!!

网友(2019-08-29):
引用 网友F:
自己做要多少钱一个?

滴胶太阳能板9.9包邮,投光灯5.8包邮,主控芯片不贵就是邮费贵,剩下的就是电池和灯板了。

主控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