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0奇葩现象,usb3.0不识别

楼主(2019-07-13):
闪迪的3dtlc颗粒,单颗256G,查了3280支持这个颗粒id,按默认固件量产成功后,奇葩的事来了,2.0下正常,但插入到3.0的口就没反应,灯不亮,没有识别音。不上颗粒,接3.0口能识别,上颗粒在3.0下量产也无问题,量产成功后就不识别了,资源管器跳出这个错误,去磁盘里看raw格式,格式化后依然是2.0的速度,拔掉重插3.0后无反应了就,放到2.0下格式化跑分都没有问题,要崩溃了。综合了各位大佬的意见,经过几次测试后发现,在不刷固件的情况下ChipGenius能显示主控型号及颗粒型号。量产完就测不出主控型号了,感觉是固件的问题。

网友A:
格式化exfat模式在看看。

网友B:
量产工具里面怎么设置的,把第一页截图发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产工具里面怎么设置的,把第一页截图发来看看

以上图请大佬帮忙看看,其中fmort和copy test已经勾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格式化exfat模式在看看。

格式化过了,在纯3.0下没连接,没有连接音,主控板灯不亮

楼主:
引用 楼主:
以上图请大佬帮忙看看,其中fmort和copy test已经勾掉

电流改了500ma,并且pretest改成了all+55aa

网友B:
把DDR打勾,Prescan打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DDR打勾,Prescan打勾

好的,明天试下。感谢大佬

网友C:
我觉得是你3.0驱动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DDR打勾,Prescan打勾

ddr 和 prescan 是指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是你3.0驱动的问题

我也怀疑过。但是,其他3.0盘都没有问题,最关键的是3.0口在没有驱动的情况下能识别到2.0的,前面板就识别不到有盘插入,没有供电。后面板能识别到但是是2.0速度。有空做好了换个电脑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怀疑过。但是,其他3.0盘都没有问题,最关键的是3.0口在没有驱动的情况下能识别到2.0的,前面板就识 ...

说明你的电脑支持XHCI和EHCI,如果只支持XHCI不装USB3.0驱动的话端口完全不能用

网友D:
这个我应该知道,是电压的问题,把电压控制跳线跳下就好了,R43 R44多试试吧。。。。。。。。。。。。。

网友E:
颗粒是不是tsop封装?我也遇到过,没查出来原因,颗粒拆了就正常了,但是我发现3280/3281对tsop支持是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我应该知道,是电压的问题,把电压控制跳线跳下就好了,R43 R44多试试吧。。。。。。。。。。。。。 ...

好的,感谢,回去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明你的电脑支持XHCI和EHCI,如果只支持XHCI不装USB3.0驱动的话端口完全不能用 ...

到时候换电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颗粒是不是tsop封装?我也遇到过,没查出来原因,颗粒拆了就正常了,但是我发现3280/3281对tsop支持是有问题 ...

是转接的152,不知道是不是转接的原因,但是我感觉跟颗粒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F:
是红色板子吗,同样问题,换了绿色版的,就没问题了,红色版的有一批次品良率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红色板子吗,同样问题,换了绿色版的,就没问题了,红色版的有一批次品良率的问题 ...

是绿色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红色板子吗,同样问题,换了绿色版的,就没问题了,红色版的有一批次品良率的问题 ...

回去换个颗粒试下,还是有问题就是板子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