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现代k228w22吋液晶显示器闪烁故障检修

楼主(2019-07-13):
偶的一台用了多年的现代k228w22吋液晶显示器突然开始闪烁,拆开看到电源板温度挺高几颗电容鼓了,更换以后装上测试故障照旧,用表量供电板12V和5V供电正常,难道是高压还是什么出问题了?请有经验的网友指导一下。谢谢!
附视频地址闪烁现象观看:http://www.56.com/u50/v_MTU4NjkxNzU5.html

网友:
我现在就在搞一个AOC22寸显示器,液晶屏有显示,就亮度闪烁,拆掉驱动板上的ADJ线就好了,缺点是屏幕一直保持最亮且不能调节。

网友:
没遇到过呢,顶上去让大婶们看见

网友:
改个高压条上去试试,如果不闪了就确定是高压条的故障,如果继续闪就是其他电路的问题。

网友A:
看着就是高压部分的高压线圈老化打火了,换一个新线圈上去吧,而且高压输入的电容也老化了该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就是高压部分的高压线圈老化打火了,换一个新线圈上去吧,而且高压输入的电容也老化了该换了 ...

因有显示器用着不太着急,没配件网上找了个一摸一样的电源板,不行就淘个换上试试。~

网友:
背光闪烁的现象还是很明显的,背光管没问题,就是高压部分,淘个二手电源板挺合算的~

网友:
多半是背光的电源板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有显示器用着不太着急,没配件网上找了个一摸一样的电源板,不行就淘个换上试试。~
...

看了这个图我更加确定是高压线圈的问题了,换个线圈就好了

网友:
变压器上面的电容 ,鼓包是明显坏了,还有的容量也不足了,应该是边上的二极管烤的 ,那几个电容都测试一下容量 ,不行的更换 。

网友:
明显是输出电容怀孕了

网友:
就是输出电容坏了 这不就是LED驱动坏电容闪缩一样样的吗

网友:
可能是灯条不行了。

网友:
如果换电源板都不行的话,那就只有换灯管。我的一台显示器是直接换了LED灯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