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原装东芝空调,日本木头空调,求鉴定

楼主(2019-07-13):
原装东芝空调,日本木头空调,求鉴定,连遥控器都是线控的。放在我父母家有10年没有开机了,电压是110v的,之前是放在我亲戚家的,求鉴定是哪年出厂的,还值多少。不制冷了

网友:
原来朋友店里安装有一个这样的空调,我家装过一个小日本的窗机,质量真不错,出风口直接冻手,一开机就冒白烟,有次在银行见过一台动力电的格力柜机也是一开机冒白烟,这种出风口冒白烟的现象说明空调制冷效果好,出风口温度很低都形成冷凝雾了,可惜,最后因为电压不稳烧坏了

楼主:
现在不制冷了,请问有什么办法修好

网友:
我家老春兰挂机也是线控的,1995年装的,但是已经是单片机控制有LED数码管显示了。 您这个肯定是95年之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不制冷了,请问有什么办法修好

别折腾了,

网友:
土豪啊,那么早就用上空调了

网友:
没啥可修的,直接通电如果冷路没问题修控制部分温控有感温包或口电子测温,修旧如旧不好干,换通用板则很好改

网友:
1986年的,小一P。那时的红外遥控还是个新生事物,所以用了线控。
90年代空调贵,很多从那边过来的二手洋垃圾投放到市场,优点是制冷强劲,很少生锈,缺点就是要挂一变压器才能用。

楼主哪的,如果不远的话我想收了

网友:
是不是氟利昂漏了?

网友:
土豪。那个年代能用这货的起码也是全家双职工

网友:
检查无漏气后,可以按说明书加注兼容的制冷液
线控牛逼啊
只有一个室内机?

网友:
应该是100V的

楼主:
有室外机 都有 还有110v 的电源

网友:
现在要是整一个木头内机是不是会很有市场,差异化嘛

网友A(2019-08-29):
你这台是上古时期的变频空调,估计是80年代进口洋垃圾时候进来的?

东芝第一台变频空调是1961年的RAS-225PKHV,,内机和你这个差不多,也是仿木+线控...  所以推测这机器应该70年代的产物

网友:
不得不说,看上去高大上。
修的话,现在的师傅还不一定修的好了,毕竟太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台是上古时期的变频空调,估计是80年代进口洋垃圾时候进来的?

东芝第一台变频空调是1961年的RAS-225PK ...

东芝第一台变频空调是1981年上市,特此提醒朋友更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