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雪花牌手持风扇

楼主(2019-07-13):
热天就想多要风扇。

黑色的拆过了,拆这个粉黄色的。

背面

电池仓用的18650电池。

这个地方,看到线好像破皮了。。。。。

拆开。蜈蚣是无字的。

底部有个充电接口,一个发光二极管。

轻触按钮,按一下是开机最低档风,再就是中档,高档,然后是发光二极管。

马达是经典的有刷马达,磁带机那种。

全部

原来破皮地方是热缩管没有封好。

一档风。

中档风。

最强风。

底部发光。

这种还是好用很多。

雪花飘飘~~~~~~~~~~~~~~~

网友A:
谢谢分享,做工还行,舍得用板子和led,我买的那个各种缩水。。。等牙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做工还行,舍得用板子和led,我买的那个各种缩水。。。等牙膏

比那个黑色的好一点点。

网友B:
充电小风扇还是买老牌的保险一些,起码不会是有刷电机

网友C:
有刷的用不久。

网友D:
我的是无刷的~同样是18650电池~

网友E:
想办法换成无刷的,找一些合适的服务器拆机风扇,最好是扇叶有问题但是电机好的,剪掉扇叶和外壳取电机下来,改到充电风扇上。

网友:
听说有刷命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小风扇还是买老牌的保险一些,起码不会是有刷电机

有刷的,用坏不心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刷的用不久。

多搞几个,寿命就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无刷的~同样是18650电池~

你的是假的。

其实也是有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办法换成无刷的,找一些合适的服务器拆机风扇,最好是扇叶有问题但是电机好的,剪掉扇叶和外壳取电机下来 ...

好的,有空折腾一个。

楼主:
所以我风扇多啊。

网友F:
这种马达寿命不长,我用的那个才两三百个小时,电刷就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马达寿命不长,我用的那个才两三百个小时,电刷就挂了

一天用两个小时。也可以用150天了。

其实,这类风扇,我都是应急用的。

网友(2020-06-18):
做工马马虎虎,没什么用了!

网友(2024-11-13):
廉价感造型居然有充电锂电池外放和这么长的线路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