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试给手电筒松下18650电池点焊一体保护板

楼主(2019-07-13):
坛友委托的事情,拖了好久。两节LG的2600mah电池过放损坏了,有点心理阴影/

松下电池全新,镍带,保护板,电池外皮,正极保护贴还有尖头正极金属帽

镍带不厚,需要调试电流和时间

找一节废旧19650电池试验电流和时间是否合适,一次成功,看来经验是对的

镍带撕扯下来的效果,焊点非常结实,撕裂了

给圆形保护板点焊上镍带,配好塑料壳和尖头帽

镍带穿过塑料壳,先点焊负极,有个技巧就是把镍带弯折对齐,然后松开点焊,
能保证圆心位置

正极也需要弯折定位圆心,点焊正极尖头,温度很高,纸都变色了

镍带底部贴高温胶带绝缘,上部贴胶带固定

正极贴上绝缘贴,有点不是那么圆心了,第一次做没经验

套上透明的外皮

热缩好的效果,还不错

膜缩口效果还行

做好之后跟普通不带保护板的18650对比,长了一丢丢

上机试试效果,不错

一不做二不休,趁机给另一节国产动力电池也焊上保护板,打磨正极先

做好的效果,两节

谢谢关注捧场哈哈

网友A:
坛友 帮忙再做几节?

网友B:
有保护板确实放心多了
等牙膏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坛友 帮忙再做几节?

木有材料啦,手里只剩下垃圾电芯了,搞一次还是松下的靠谱

网友C:
成功改成了18690电池

网友D:
保护板有链接不?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保护板有链接不?包邮?

看了一下,快递费八块钱起步,单买不合适,搜圆柱形保护板找找包邮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保护板确实放心多了
等牙膏ing

还好手电筒是有空间的,充电小风扇就没法用加长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成功改成了18690电池

哈哈哈,加长不加价

网友E:
大神的圆形保护板什么地方撸的,有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神的圆形保护板什么地方撸的,有链接吗

已私信,价格不是特别合适,可以找找便宜的包邮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还好手电筒是有空间的,充电小风扇就没法用加长电池。。。。

充电小风扇没有过放电保护?我要把都是在设备内部加保护板

网友G:
加了保护板有些充电器就装不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充电小风扇没有过放电保护?我要把都是在设备内部加保护板

有些充电小风扇是内置保护电路的,有些缩水货就没有,需要拆开看看电路才能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G:
加了保护板有些充电器就装不下了

没错,有些固定长度的充电器确实放不下,还好我的是论坛魅色充电器,长度是可以调节的哈哈哈哈

网友H:
这个保护板内阻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保护板内阻有多大?

板子是双mos8205的,,内阻应该就是mos的内阻,没测试过,这个一般也就手电筒用用

网友I:
不错,对于没有电池保护电路的筒子,一定要用保护板的18650,过放容易一次就over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错,对于没有电池保护电路的筒子,一定要用保护板的18650,过放容易一次就over ...

谢谢捧场,确实有这个需要

网友(2019-08-12):
我买的是买有保护板的电池,要不要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