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创新蓝牙音箱坏了拆修

楼主(2019-07-13):
直接上拆机图

楼主:
不能开机,插电灯不亮,怀疑这个电源管理ic挂了,但找不到这个7102IC的资源,求助坛里的大神帮帮忙

网友:
确定电池好的吗?原来修过一个JBL蓝牙音箱,必须要电池好才能开机,否则就算插电也开不了。

网友A:
7102应该是运放不是电源管理吧

网友B:
这音箱做工很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7102应该是运放不是电源管理吧

应该是电源管理,我插充电器这IC有点热,估计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音箱做工很不错啊!

创新的做工可以,音质很牛逼!特别是低音。现在坏了可惜。

楼主:
今早认真研究了下,这个MT5087才是电源管理,现用电源上电直接上1A电流 那个7102是什么芯片?网上暂时找不用资料。

网友:
功放可能性大 焊掉试试 如果电流正常就是它坏了 不正常就查外围电路

楼主:
今天用了松香大法,7102发热 ,这个7102估计是一个恒流IC.

楼主:
本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一番检查,“心脏”都买回来了,才发现“病人”只是感冒。[捂脸][捂脸]

网友:
SY7102ABC 高效率1MHz 2.5A降压IC。

网友:
这箱子构造不错,肉挺多的。

网友C:
当是先贮些备件吧,为啥不把功放IC一起买呢,损坏几率也挺大的

网友D:
没说最终结果啊 难道是电池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说最终结果啊 难道是电池问题?

红圈处小电容短路,上电池\充电直接保护没反应,更换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是先贮些备件吧,为啥不把功放IC一起买呢,损坏几率也挺大的

如果再坏就掉了他

网友(2019-08-22):
哈哈,我的也还健在,拆开看过电池全是红胶。音质非常好,低音很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