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开水机主板故障 有电压 没电流 高人指点下

楼主(2019-07-13):
开水机主板继电器接线处不接通情况下电压20v 接通后电压0v 估计有电压没电流  不知道哪个原件坏了 忘高人指点下怎么检测

网友A:
介绍什么意思? 是接控制板没电还是负载? 这个是电源 MCU控制 继电器驱动一体的 应该还外接按钮 传感器 指示灯一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介绍什么意思? 是接控制板没电还是负载? 这个是电源 MCU控制 继电器驱动一体的 应该还外接按钮 传感器 指 ...

主板供电应该是正常的 其他传感器都正常 现在问题是 全部检测完成后开始加热 控制加热管的继电器不工作(继电器是好的) 检测发现 断开继电器接线连接继电器插口线有20v电压 连接上继电器 继电器连接处电压为0

网友:
换新的 继电器、热电偶试试

网友:
听楼主描述应该是继电器能吸合就是输出没电压是吧,换继电器吧是因为继电器打火导致触头接触不良没别的办法!

网友:
是控制有电还是控制没电 变压器邹巴巴的胶布 感觉烧了?

网友:
继电器的触点确认接触良好?

网友:
楼主所说的“接继电器插口线”是指继电器旁边的那个五脚针插?

继电器旁边那个黑色长方型的原件没看清上面的字,可能是个保险丝座?

楼主:
继电器是好的 变压器是好的  uln2003 换了 其他水位检测正常 启动灯显示正常 关键问题就是 接继电器的线没电流 继电器不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