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教:用diy的lm358电子负载测ne555调速失败

楼主(2019-07-13):
    用自己diy的lm358电子负载测试用NE555的pwm调速失败,稍微调一点,电流就到电源限定的2A,只有调速板电位器最小和最大的时候,能测试调速板

调速板是这种,网上截图

网友:
消灭零回复
用固定电阻或者灯泡做负载吧,电子负载测脉动直流不合适

网友:
用555作PWM调速的频率会随占空比改变而改变,这些调速器一般都是这样的

最好把DIY的负载电路图拿上来看看,分析下电路

网友:
楼上们说得都对

楼主:
电子负载就是LM358单运放那种,用的单管MOS。

发现在负载输入端接个470UF的电容就没问题。

猜测应该是电子负载的响应速度跟不上,占空比一变,358滞后而没法控制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