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能否给个免费的安卓手机视频恢复软件?

楼主(2019-07-13):
能否给个免费的安卓手机视频恢复软件?去旅游拍的视频给误删了,上网查找手机数据恢复软件,全部要钱的,谁能给个没有功能限制的手机数据恢复工具?

网友A:
插电脑上,用文件恢复工具

网友:
没有免费的  不想花钱就不要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插电脑上,用文件恢复工具

你把问题想得太简单,现在的安卓机几乎全部是使用内置eMMC/UFS作为储存器,开启全盘加密,然后再用fuse或者sdcardfs模拟SD卡,实际文件还是存放在eMMC/UFS上面。手机连接电脑后通过MTP传输文件,电脑上看到的只是手机对文件的映射,根本不能对整个存储器进行直接访问,恢复数据就是纸上谈兵了。
使用SD卡并且可拆的,当我没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把问题想得太简单,现在的安卓机几乎全部是使用内置eMMC/UFS作为储存器,开启全盘加密,然后再用fuse或 ...

原来是这样啊,不过我发现手机文件和电脑有个不同的地方就是,手机文件剪切就是复制再删除,不像电脑文件,同盘剪切,秒成。

网友:
估计没有这样的工具,建议楼主两种方法
1.到XDA之类的技术论坛去看,有不少工具
2.把手机交给专业的数据恢复公司,拆掉手机eMMC/UFS存储器然后通过设备dump出完整映像,再通过解密操作还原分区文件,根据垃圾回收或者其它算法恢复数据
3.祈祷手机有自动备份和同步的工具,如苹果的iCloud自动同步,能从云端恢复
除了3的成功率最大,1和2的成功率都不高,2比1稍微高一点但成本高了无数个点,2的成功率比1高的主要原因是减少后期的写入,避免闪存被擦除而破坏原有数据
目前从SSD恢复数据的成功率远不如HDD,从损坏SSD恢复数据更难,楼主准备烧香吧

网友:
是不是让小姐姐删呢

网友:
先root,再用diskdigger恢复数据,唯一的办法。

网友C:
所以还是要用普通硬盘备份才行,我的相片视频都是4备份的,手机一份,硬盘两块,网盘一份

网友:
我记得以前我手机也不小心删了东西,但是用软件找回来了,反正没用钱,忘了是什么软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所以还是要用普通硬盘备份才行,我的相片视频都是4备份的,手机一份,硬盘两块,网盘一份 ...

4份也夸张了点
我的个人档就 硬盘一份 光盘一份

网友C:
引用 网友D:
4份也夸张了点
我的个人档就 硬盘一份 光盘一份

光盘不靠谱,3,4年以后就会失效,硬盘一块也不靠谱,就算放着不用也会有坏道出来,当然如果在同一块硬盘里保存2,3份备份还是保险的,基本能恢复出来,只有一份的话还是有丢失的危险。我这都是孩子的照片视频,舍不得才会多备份几份,上次不小心重装系统损失了好多程序源码都感觉头大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光盘不靠谱,3,4年以后就会失效,硬盘一块也不靠谱,就算放着不用也会有坏道出来,当然如果在同一块硬盘 ...

我光盘刻的视频,10几年了,现在还好用,刻了大概50张DVD,都能读取。买的还是电脑城最便宜的刻录光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光盘刻的视频,10几年了,现在还好用,刻了大概50张DVD,都能读取。买的还是电脑城最便宜的刻录光盘。 ...

光盘的寿命我记得就10年左右,可能我买的盘质量太差,4年左右就不行了,而且一张盘太小了,DVD就5G不到,照片还好,视频就放不下了,分开放不方便检索。再说现在的电脑想找个光驱也不容易啊……

网友:
手机恢复软件有很多,楼主找不到吗?一收一大把

网友:
拆emmc上u盘板子用软件扫就能恢复
不过芯片可能会trim就是闲时自动回收空间
如果是ufs就困难些

可以考虑运行在手机上软件